单片机频率计问题

楼主(2014-03-24):
此程序在89c51运行正常,但在12c5608ad运行就不正常,找不出原因,请高手赐教!
#include<stc12c5608ad.h>
bit int_flag; //定时器0 1S到标志位
unsigned char volatile int_count;   //定时器0中断次数
unsigned char volatile T1count;    //定时器1中断次数

sbit wela=P3^7;  //申明U2锁存器的锁存端
sbit dula=P3^2;  //申明U1锁存器的锁存端
sbit wela1=P3^4;  //申明U2锁存器的锁存端
sbit  wela2=P3^3;
sbit wela3=P3^1;  //申明U2锁存器的锁存端
sbit  wela4=P3^0;

/*
sbit wela=P2^5;  //申明U2锁存器的锁存端
sbit dula=P2^4;  //申明U1锁存器的锁存端
sbit wela1=P2^3;  //申明U2锁存器的锁存端
sbit  wela2=P2^2;
sbit wela3=P2^1;  //申明U2锁存器的锁存端
sbit  wela4=P2^0;
*/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显示段码值0123456789
unsigned char code seg[]={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a7,0xa1,0x86,0x8e};

unsigned long fre;    //1S内脉冲总个数
unsigned char led[6];   //LED显示缓存

///////////////软件延时/////////////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a) //延时约1ms(12Mhz晶振)
{ unsigned char i;
while(a--!=0)
for(i=125;i>0;i--);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init_t0(void)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TMOD&0xF0)||0x01;   //定时器0工作于方式1
TH0=(65536-50000)/256;   //定时50ms
TL0=(65535-50000)%256;

}
// 定时器1初始化
void init_t1(void)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TMOD&0x0F)|0x50;   //timer 1 for count
TH1 =0x00;
TL1 =0x00;
}
//显示
///////////////////////////////////////////////////////
void main (void)
{
EA=1;      //开总中断
init_t0();    //初始化定时器
init_t1();
TR0=1;     //定时器开始工作
TR1=1;
ET0=1;   //开T0中断

while(1)
{
    led[0]=fre%10;  //        ge
P1=seg[led[0]];  //送个位段选数据
wela=0;
delayms(1);
  wela=1;
led[1]= fre/10%10;//        shi
P1=seg[led[1]];    //送十位段选数据
  dula=0;
delayms(1); //延时
dula=1;
  led[2]= fre/100%10;//           bai
   P1=seg[led[2]];  //送个位段选数据
   wela1=0;
delayms(1);
   wela1=1;
    led[3]= fre/1000%10;//           bai
   P1=seg[led[3]];  //送个位段选数据
   wela2=0;
delayms(1);
   wela2=1;

  led[4]= fre/10000%10;//           bai
   P1=seg[led[4]];  //送个位段选数据
   wela3=0;
delayms(1);
   wela3=1;

    led[5]= fre/100000%10;//           bai
   P1=seg[led[5]];  //送个位段选数据
   wela4=0;
delayms(1);
   wela4=1;

if(int_flag==1)
{
  int_flag=0;
fre=TL1+TH1*256+T1count*65536;   //计算1秒内的脉冲个数
  //以下将数据格式化,转成LED可显示的BCD码

  int_count=0x00;
T1count=0;
TH1=0x00;
  TL1=0x00;
  TR1=1;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int_t0(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int_count++;
if(int_count==20)
{
TR1=0;
int_flag=1;
  int_count=0x00;
}
}
//定时器1中断服务程序
void int_t1(void) interrupt 3
{
T1count++;
}

网友A:
12c的芯片速度要快很多   原来的延时程序都不能用了 所以会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c的芯片速度要快很多   原来的延时程序都不能用了 所以会失败

有设为12T ,加上这句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网友B(2015-08-12):
精确度能达到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