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汇编LCD1602四线液晶驱动

楼主(2014-03-26):
第一次成功驱动1602以前没用过, 最近在做金属探测器,买了些零件中有1602LCD。 那个金属探测器的固件怎么也不执行,于是决定还是自己写, 比2.4寸那个简单多了。
板子是自己买的STM32F103C8T6然后自己焊在转接板上,自己搭棚的最小系统。。 这都是第一次。。
以下程序没优化延时什么的太长, 不过能用即可。 屏幕第一行显示 yjmwxwx yjmwxwx

.thumb
         .syntax unified
.section .data
lcdshuju: .ascii "yjmwxwx yjmwxwx "
        .equ STACKINIT,          0x20005000
.equ yanshius,           0x20000200
.equ ledkongzhi,         0x20000204
.equ lcdshu,  0x20000208
.equ lcdyanshi, 800000
.equ lcdyanshi1, 2000
.section .text
vectors:
        .word STACKINIT
        .word _start + 1
        .word _nmi_handler + 1
        .word _hard_fault  + 1
        .word _memory_fault + 1
        .word _bus_fault + 1
        .word _usage_fault + 1
_start:
ldr r0, = yanshius
ldr r1, = 0xfffe
str r1, [r0]
mov r0, # 0
mov r1, # 0
mov r2, # 0
mov r3, # 0
mov r4, # 0
mov r5, # 0
mov r6, # 0
mov r7, # 0
mov r8, # 0
mov r9, # 0
mov r10, # 0
mov r11, # 0
@@AFIO-MAPR 开SWD模式
ldr r0, = 0x40010004
ldr r1, = 0x02000000
str r1, [r0]
shizhong:
ldr r0, = 0x40021000
ldr r1, = 0x14D83
str r1, [r0]
gsszbz:
ldr r2, [r0]
ldr r1, = 0x20000
tst r1, r2           @高速时钟标志位
bne rccchushihua
b gsszbz
rccchushihua:
ldr r0, = 0x40022000
mov r1, # 0x00000032
str r1, [r0]           @FLASH缓冲 缓冲开启
ldr r0, = 0x40021004
ldr r1, = 0x1D8400
str r1, [r0]
ldr r0, = 0x40021000
ldr r1, = 0x1033D03
str r1, [r0]
chaxun:
ldr r2, [r0]
ldr r1, = 0x2000000
tst r1, r2
bne rccgg
b chaxun
rccgg:
ldr r0, = 0x40021004
ldr r1, = 0x1D8402
str r1, [r0]

rccapb2enr:
        ldr r0, = 0x40021018
        mov r1, # 0x3D
        str r1, [r0]
ioshezhi:
ldr r0, = 0x40010800 @ gpioa
ldr r1, = 0x44443443
str r1, [r0]
        ldr r0, = 0x40010c04
        ldr r1, = 0x33334444
        str r1, [r0]
lcdchushihua:
ldr r0, = 0x20000208
ldr r10, = 0x42210180
mov r9,  # 0
str r9, [r10]
MOV R1, # 0x33
str r1, [r0]
bl xielcd
ldr r6, = lcdyanshi
yanshila3:
subs r6, # 1
bne yanshila3
MOV R1, # 0x32
str r1, [r0]
bl xielcd
ldr r6, = lcdyanshi
yanshila5:
subs r6, # 1
bne yanshila5
MOV R1, # 0x28
str r1, [r0]
bl xielcd
MOV R1, # 0x0c
str r1, [r0]
bl xielcd
MOV R1, # 0x01
str r1, [r0]
bl xielcd
ldr r6, = lcdyanshi
yanshila6:
subs r6, # 1
bne yanshila6
zhuchengxu:
bl lcdlcd
ddd3:
b ddd3

lcdlcd:
push {r0-r10, lr}
MOV R1, # 0x80
str r1, [r0]
bl xielcd
lcdd1:
ldr r0, = 0x20000208
ldr r1, = lcdshuju
mov r3, # 0
lcdchengxu:
ldrb r2, [r1, r3]
str r2, [r0]
ldr r10, = 0x42210180
mov r9,  # 1
str r9, [r10]
bl xielcd
add r3, # 1
cmp r3, # 16
bne lcdchengxu
pop {r0-r10, pc}

xielcd:
push {r0-r9, lr}
ldr r4, = 0x22004110
ldmia r4!, {r0-r3}
bl xielcd1
ldr r4, = 0x22004100
ldmia r4!, {r0-r3}
bl xielcd1
pop {r0-r9, pc}
xielcd1:
push {r0-r10, lr}
ldr r7,  = 0x4221018c
mov r11, # 1
str r11, [r7]
ldr r5, = 0x422181b0
stmia r5!, {r0-r3}
ldr r6, = lcdyanshi1
yanshila:
subs r6, # 1
bne yanshila
mov r11, # 0
str r11, [r7]
pop {r0-r10, pc}
_nmi_handler:
bx lr
_hard_fault:
bx lr
_memory_fault:
bx lr
_bus_fault:
bx lr
_usage_fault:
  bx lr

网友A(2017-01-18):
装载的值怎么不注释呢

网友B:
大神 啊 大神啊,至今不知道如何用汇编来写

网友C(2023-04-28):
楼主能不能出一篇keil5新建工程到点亮一个LED灯的汇编范例

网友D:
这个代码看着简单多了。高人!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大神 啊 大神啊,至今不知道如何用汇编来写

我也不知道,买了汇编的书,感觉C还是容易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