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解码LCD显示

楼主:
rt。红外解码LCD显示

网友A(2018-07-09):
void ex0_isr (void) interrupt 0 using 0//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static bit startflag;

if(startflag)
{
    if(irtime<63&&irtime>=33)//引导码 TC9012的头码
            i=0;

        irdata[i]=irtime;   //第1位数据不就是引导码的时间了吗?  :)   望楼主解答
        irtime=0;
        i++;
         if(i==33)
        {
             irok=1;
             i=0;
        }
     }
   else
   {  irtime=0;   startflag=1;}

}

网友B:
原理图怎么画

网友C(2018-02-17):
哎,我想解码康佳的遥控,可惜不能用

网友D(2017-06-04):
单片机真的好难!!!!单片机真的好难!!!!单片机真的好难!!!!单片机真的好难!!!!单片机真的好难!!!!单片机真的好难!!!!单片机真的好难!!!!单片机真的好难!!!!单片机真的好难!!!!单片机真的好难!!!!

网友E:
最好能指导一下

网友F(2017-03-08):
我来看看行不行

网友G(2016-11-25):
谢谢你,我也想学习红外线。

网友H:
谢谢分享,虽然我还看不懂。

网友I(2016-04-26):
还得赚黑币!

网友J(2016-02-28):
黑币不够怎么才能下载下来,还得赚黑币!

网友J:
不错不错,研究一下!

网友K:
想问下如果发送端发送的数据如果不是键码值而是十进制比如1234这个数的话,该怎么解码出来呢

网友L(2015-11-30):
是用1T单片机做的吗?

网友M(2015-07-15):
引用 网友N:
为什么把0a 圈起来呢?

0a 圈起来是数据码!

网友M:
引用 网友N:
为什么把0a 圈起来呢?

正学习呢。谢谢谢!

网友O:
多谢,下来试试

网友P(2015-01-12):
看不懂 能不能指导指导

网友Q(2014-03-27):
引用 网友N:
为什么把0a 圈起来呢?

根据这位转换成你按下值啊

网友N:
为什么把0a 圈起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