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单片机怎么和风速传感器连接,通过单片机采集数据?

楼主(2014-03-27):
风速传感器输出4-20mA或0-10V,怎么和单片机的IO口连?如果输出选择4-20mA,是先把它转换成1-5V,然后接AD转换吗?要是转换怎么转啊?谢谢各位!

网友A:
用stc单片机,那种带有模数转换的芯片,很容易就做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tc单片机,那种带有模数转换的芯片,很容易就做到了

请问用RCV420可以吗?然后再用AD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