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制作一个温控报警器,小数点不显示蜂鸣器上下限温都不响,请老师指点谢谢

楼主(2014-03-27):
#include <AT89X52.h>
#include "DS18B20.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SET  P3_1   //定义调整键
#define DEC  P3_2   //定义减少键
#define ADD  P3_3  //定义增加键
#define BEEP P3_7   //定义蜂鸣器
bit shanshuo_st;    //闪烁间隔标志
bit beep_st;     //蜂鸣器间隔标志
sbit DIAN = P2^7;   //小数点
uchar x=0;   //计数器
signed char m;   //温度值全局变量
uchar n;     //温度值全局变量
uchar set_st=0;    //状态标志
signed char shangxian=38;   //上限报警温度,默认值为 38
signed char xiaxian=5;   //下限报警温度,默认值为 38
uchar
code  LEDData[]={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int num)
{
while( --num );
}
/*****初始化定时器 0*****/
void InitTimer(void)
{
TMOD=0x1;
TH0=0x3c;
TL0=0xb0;   //50ms(晶振 12M)
}
/*****定时器 0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H0=0x3c;
TL0=0xb0;
x++;
}
/*****外部中断 0 服务程序*****/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
EX0=0;   //关外部中断 0
if(DEC==0&&set_st==1)
{
shangxian--;
if(shangxian<xiaxian)shangxian=xiaxian;
}
else if(DEC==0&&set_st==2)
{
xiaxian--;
if(xiaxian<0)xiaxian=0;
}
}
/*****外部中断 1 服务程序*****/
void int1(void) interrupt 2
{
EX1=0;   //关外部中断 1
if(ADD==0&&set_st==1)
{
shangxian++;
if(shangxian>99)shangxian=99;
}
else if(ADD==0&&set_st==2)
{
xiaxian++;
if(xiaxian>shangxian)xiaxian=shangxian;
}
}
/*****读取温度*****/
void check_wendu(void)
{
uint a,b,c;
c=ReadTemperature()-5;  //获取温度值并减去 DS18B20 的温漂误差
a=c/100;  //计算得到十位数字
b=c/10-a*10;   //计算得到个位数字
m=c/10;  //计算得到整数位
n=c-a*100-b*10;  //计算得到小数位
if(m<0){m=0;n=0;}  //设置温度显示上限
if(m>99){m=99;n=9;}   //设置温度显示上限
}
/*****显示开机初始化等待画面*****/
Disp_init()
{
P2 = 0xbf;  //显示-
P1 = 0xf7;
Delay(200);
P1 = 0xfb;
Delay(200);
P1 = 0xfd;
Delay(200);
P1 = 0xfe;
Delay(200);
P1 = 0xff;   //关闭显示
}
/*****显示温度子程序*****/
Disp_Temperature()   //显示温度
{
P2 =0xc6;   //显示 C
P1 = 0xf7;
Delay(300);
P2 =LEDData[n];   //显示个位
P1 = 0xfb;
Delay(300);
P2 =LEDData[m%10];   //显示十位
DIAN = 0;    //显示小数点
P1 = 0xfd;
Delay(300);
P2 =LEDData[m/10];   //显示百位
P1 = 0xfe;
Delay(300);
P1 = 0xff;   //关闭显示
}
/*****显示报警温度子程序*****/
Disp_alarm(uchar baojing)
{
P2 =0xc6;   //显示 C
P1 = 0xf7;
Delay(200);
P2 =LEDData[baojing%10]; //显示十位
P1 = 0xfb;
Delay(200);
P2 =LEDData[baojing/10]; //显示百位
P1 = 0xfd;
Delay(200);
if(set_st==1)P2 =0x89;
else if(set_st==2)P2 =0xc7; //上限 H、下限 L 标示
P1 = 0xfe;
Delay(200);
P1 = 0xff;   //关闭显示
}
/*****报警子程序*****/
void Alarm()
{
if(x>=10){beep_st=~beep_st;x=0;}
if((m>=shangxian&&beep_st==1)||(m<xiaxian&&beep_st==1))BEEP=0;
else BEEP=1;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int z;
InitTimer();  //初始化定时器
EA=1;   //全局中断开关
ET0=1;  //开启定时器 0
IT0=1;
IT1=1;
check_wendu();
check_wendu();
for(z=0;z<300;z++)
{
Disp_init();
}
while(1)
{
if(SET==0)
{
Delay(2000);
do{}while(SET==0);
set_st++;x=0;shanshuo_st=1;
if(set_st>2)set_st=0;
}
if(set_st==0)
{
EX0=0;   //关闭外部中断 0
EX1=0;   //关闭外部中断 1
check_wendu();
Disp_Temperature();
Alarm();   //报警检测
}
else if(set_st==1)
{
BEEP=1;  //关闭蜂鸣器
EX0=1;  //开启外部中断 0
EX1=1;   //开启外部中断 1
if(x>=10){shanshuo_st=~shanshuo_st;x=0;}
if(shanshuo_st) {Disp_alarm(shangxian);}
}
else if(set_st==2)
{

网友A(2014-07-08):
你这个程序太长了一下子看不去问题的所在,不过在论坛上面有能用的,你搜索一下 温控 即可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