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串口,win7 64位,把stc12c5a60s2烧一次,接下来就再烧不进了,求...

楼主(2014-03-27):
USB转串口,win7 64位,把stc12c5a60s2烧一次,接下来就再烧不进了,求解,大神来帮忙,我用了12c5608ad就能重复烧写,为什么?

网友A:
你可能选择了启用内部晶振   这个不太稳定的 所以第2次 烧录不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选择了启用内部晶振   这个不太稳定的 所以第2次 烧录不进去了

就是不稳定,在我的笔记本上烧写的时候只能写一次,然后可以正常运行,然后再烧写就烧不进了,我再拿到XP的系统上又能烧写了,很奇怪,我猜是不是软件不兼容的原因导致的,反正是一头雾水。

网友B(2014-07-18):
据说要冷启动的,就是要复位,很多最小板都设了个小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