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输出不同频率闪烁1个LED灯

楼主(2014-03-31):
下载程序到开发板后,可以看到P2.0口的LED灯先是很快的闪烁10次,然后以很慢的速度再次闪烁10次,其他的LED灯是熄灭状态。

#include <reg52.h>//头文件
sbit LED0=P2^0;//LED灯端口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延时函数
{
    while(x--);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定义一个无符号字型局部变量i取值范围0~255
    while(1){//无限循环
    for(i=0;i<10;i++)//加入for循环,表明for循环大括号中程序循环执行10次
    {
         LED0=0;//输出低电平点亮LED灯
         delay(3000);//调用延时函数,更改延时的x变量的值可以更改延时长短,用于改变闪烁频率
         LED0=1;//输出高电平,熄灭LED灯
         delay(3000);
    }
    for(i=0;i<10;i++)//这个和上面一样就不一一讲解
    {
          LED0=0;
         delay(65000);//增加了延时,使LED灯慢闪烁
         LED0=1;
         delay(65000);

    }
}
}

网友A(2014-09-10):
兩個頻率段的程序哪個先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