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校军个人教程简易打造属于你自己的梦幻光立方(只要有心,什么都有可能)

楼主(2014-04-0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讲人刘校军。外号神龙,人称A哥。大家可以叫我A哥,废话不多说了。继续探讨今天的主题。应该学电子的都应该学过单片机吧。每个大学都有这个协会。那么学单片机是干什么的呢。难道就是编程吗。不是的。编程是一方面。但是还要有硬件的基础。光把程序编出的来的人不算牛人。如果把硬件做起来调试成功的人才是牛人。在下不才,对于软件编程有极高的领悟能力。对于硬件动手有点差,我们今天的内容是梦幻光立方。可能有些人在网上看到过这方面的视频,觉得这很难,和我一样哈。当初看到这个,也觉得很神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思考怎么做这个。反正我在思考啊。当初是没能力,编程和硬件都没达标,等我搞会了这个。发现走了很多弯路。其实很简单的,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难。我做这个教程也不是炫耀我有多么有才,多么神,只是希望让菜鸟们少走些弯路,因为当初自己求技术上遇到的挫折不知道是多么的辛苦。在这里就不说我自己了,这个仅给菜鸟看。如果会的大神,我做的不好,多多给我提建议,多多指导一下,
                                                        那么怎么样让生活中的你做属于自己的梦幻光立方呢
第一步我们先把元件清单找清楚
AT89C52 单片机一片
28 脚IC 插座一片
高亮长脚乳白色LED 64 个
轻触按键 2个
100nf 的独石电容 3个
100uf 电解电容 2个
470 欧贴片电阻20 个
2K 直插电阻 2个
10K 直插电阻 2个
驻极体话筒 一个
7*9CM洞洞板一块
固定铜柱子 4个
迷你 USB 插座 1个
导线若干条
具体电路如下
图片
图片
左边的LED方阵总共有4块,为了简洁电路,我只画了一块,每个LED方阵的正极连接都
是一样的,只是负极的公共端有所不同,其中COM1 是第一层的公共端,COM2是第二层
公共端,以此类推。
浏览了电路图,准备好制作的各种工具,咱们就做做准备运动之后就开始准备了
图片
首先,把乳白色的LED 的正负管脚弯成如图所示程90°角,我们要弯的是负极,正极还是保持竖直状态。每4 个LED为一组。然
图片
然后把LED的负极如图所以脚搭脚搭在一起,注意保持平衡状态,很多人说很难固定LED,在这里介绍一个简单的方法,用一本厚厚的书本,翻开中间,把LED 的“头部”盖住,并且在书本上面放上重物,这样就可以固定好LED 的位置,使其保持平衡了,这样我们焊接
出来的一组LED就不会歪歪斜斜了,然后把弯曲的负极焊接在一起。
图片
每四个LED焊接成一排,焊接好的每一排如图所示,注意最后的一个LED的负极摆向要成跟前面三个成90°摆放,也就是图中最右边那个LED 的负极,并且注意正负极不要接触短路!要保留一定的间隔!
图片
每一层是由四排组合而成的,把每一排的最后的一个LED 负极搭在另一排的负极上面,形成固定形状,完成后如图上所示,注意摆放不要歪了,还有管脚接触的地方尽量多加焊锡,还要注意不要虚焊,否则会产生接触不良而导致LED 不亮,检查完毕就进行下一个步骤。
图片
以此类推,逐个把四排LED 搭好,然后在另一端加一根粗大的铁丝(也就是套件里面的根粗大白色的线,拨开塑料层,然后焊接在上面),调整好正确的位置焊接少铁丝固定住,这样,一个由16 个LED组成的方阵就做好了。
图片
同样,用上面的方法,把所有的LED方阵做好,再次强调焊锡要焊得饱满些。之后再用3V的纽扣电池把纽扣电池正负极引出来,逐个测试每个方阵的LED 的好坏,测试到坏的要及时更换过来,否者,后面你会死得很惨
图片
如图所示,把每层LED方阵的正极的尾端弯成大概120°的“钩”状,然后一层一层叠起来,把上下两层的“弯钩”接触处(也就是上下每层对应的正极的管脚),用焊锡焊接固定好,把16个LED固定好。
图片
四层叠加完成后如图所示,这样,一个由LED 组成的立方就呈现出来了。完成这个之后,我们先放到一边去,接下来就是要焊接控制部分的电路。
图片
图片 先在7*9CM 的洞洞板上面度量好上面做好的“立方”正极管脚的插孔位置,并且用油性笔记录好16个插孔的位置,“立方”的位置靠近左边,这样右边就有空间摆放两个按键了。然后在如图所示上面焊接好28 脚的单片机IC 插座,还有两个微动按键的位置,以及声控放大电路的2K 电阻和104 电容,还有在单片机的正负极两端同样接上104 的电容,以上部分的器件不要焊接在上面标识的16 个LED 插孔位置上面(也就是不要靠近黑点的位置),要焊接在标识孔的间隔处。
图片
然后在如图所示上面焊接好28 脚的单片机IC 插座,还有两个微动按键的位置,以及声控放大电路的2K 电阻和104 电容,还有在单片机的正负极两端同样接上104 的电容,以上部分的器件不要焊接在上面标识的16 个LED 插孔位置上面(也就是不要靠近黑点的位置),
要焊接在标识孔的间隔处。
图片
将下载好程序的单片机插到IC插座上,拿出之前做好的“立方”,把16个LED 正极管脚插在对应的标识插孔上面,然后在洞洞板背面用焊锡焊接固定好LED的摆放,注意LED 的高度要一样,整体看起来要整齐一点。固定好立方,把100UF 的电容和其余的器件按照电路
图同样在背面焊接好,完成之后如图所示(这个步骤最好放在两叠书的中间撑起来焊接)。
图片
受限于洞洞板的大小限制,不能都用焊锡过线,因此接下来就是到了飞线步骤,如上图,对应LED方阵的管脚连接,把16个LED跟两个按键用导线点对点连接到相应的IO 口上面。
图片
还要把每一层的LED公共端(也就是负极),同样用导线引出来,通过洞洞板的孔过线到洞洞板背面,这里最好选用白色的导线,这样做颜色差不大,达到“伪装”的效果,使整体看起来更加整洁。
图片
再用4 个铜柱子在洞洞板的4 角落上面固定住垫高洞洞板,由于我们复杂的过线都是在背面的,这样做就可以把繁琐的过线处于QQ隐身状态了。完成之后,插上USB 线,整个制作就可以工作起来,整个制作过程也算完成了!硬件基本搭建完成。然后 就是编程了。如果编不出来可以去网上参考别人代码程序。建议自己写比较好,有成就感,
2实验效果如下:
图片
闪电流式转动
图片
呼吸灯状态,可以看出所有的LED 的“呼吸”过程,亮度尚未到达最亮。
图片
我不可能把每一种模式都用照片显示出来,毕竟是好几十种动画,如果有需要,可以进我的个人网站与我探讨

网友A(2016-03-25):
很想看 看

网友B(2014-12-04):
图片在哪里

网友C:
咋看不到图片呢

网友D(2014-04-08):
怎么看不到图片呢

网友E:
个人网站??给个网址吧,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