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Hei板子如何使用AVR功能??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4-04-08):
51Hei板如何跳线才能下载AVR程序,isp线没问题,芯片也没问题,使用别人的板子都可以下载。因此,我感觉是板子的问题。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把51和avr的转换跳线换到avr的位置,另外avr转接板没问题吧

网友B:
把开发板的电源关掉,液晶 电机等其他附件统统拔掉.然后设置avr跳线

楼主:
avr转接板?!我都没有!!!!要这个。。。。傻了。

楼主:
我去捍一个好了,,,,,,,,,,,,,,

网友B:
是啊 因为avr和51的引脚位置是不同的  你看一下引脚图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