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定keil:error C132: :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

楼主(2014-04-09):
1:  keil 的一个小错误 error C132: :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 如果同时调用多个函数C H 文件,当调用某个H 文件,莫名其妙的出错,而且报错非常多。原因:原来是在H文件 函数声明 void init_ADC()时漏了一个小小的“;” 分号。就错了很多地方。。所以每次函数声明时候,copy后,一定要在最后加上分号 ; .。

网友A(2014-07-17):
帮了我的大忙 谢谢

网友B(2015-08-07):
#include<stdio.h>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子函数声明*/
void exdelay(void);
void putchar(unsigned int c);
void putstr(unsigned char code *s);
void putsrxy(unsigned char cx,unsigned char cy,unsigned char code *s );
void setcharcgram(unsigned char cindex,unsigned char code *s);
void charursornext(void);
void putimage(unsigned char code *s);
void putsizeimage(unsigned char XSIZE,unsigned charYSIZE,unsigned char code *s) ;
void glcbpos(void);
void charlcbpos(void);
void lcdreset(void);
void delay3ms(void);
void lcdon(void);
void lcoff(void);
void lcgraphon(void);
void lcgraphoff(void);
unsigned char lcdrd(void);
void lcdwd(unsigned char d );
void lcdwc(unsigned char c);
void lcdwaitidle(void);
sbit RSPIN=P3^2;
sbit RWPIN=P3^3;
sbit PEIN=P3^4;
unsigned char CXPOS;
unsigned char CYPOS;
unsigned char GXPOS;
unsigned char GYPOS;
#define USECHAR1CODE 0xffff;
#define USECHAR2CODE 0xfffd;
#define USECHAR3CODE 0xfffb;
#define USECHAR4CODE 0xfff9;
unsigned char code CHAR1CGRAMTAB[]={
0x00,0x0f,
0x00,0x7f,
0x01,0xf0,
0x03,0xc0,
0x07,0x0f,
0x0e,0x3f,
0x1c,0xfe,
0x39,0xfc,
0x33,0xfc,
0x73,0xfe,
0x67,0xff,
0x67,0xe7,
0xcf,0xe3,
0xcf,0xe1,
0xcf,0xe4,
0xc0,0x06
};
unsigned char code CHAR2CGRAMTAB[]={
0xf0,0x00,
0xfe,0x00,
0x0f,0x80,
0x03,0xc0,
0xf0,0xe0,
0xfc,0x70,
0x7f,0x38,
0x3f,0x9c,
0x3f,0xcc,
0x7f,0xce,
0xff,0xe6,
0xe7,0xe6,
0xc7,0xf3,
0x87,0xff,
0x27,0xff,
0x60,0x03
};
unsigned char code CHAR3CGRAMTAB[]={
0xc0,0x07,
0xff,0xe7,
0xff,0xe7,
0xcf,0xe7,
0x67,0xe7,
0x67,0xff,
0x73,0xff,
0x33,0xff,
0x39,0xff,
0x1c,0xff,
0x0e,0x3f,
0x07,0x0f,
0x03,0xc0,
0x01,0xf0,
0x00,0x7f,
0x00,0x0f
};
unsigned char code CHAR4CGRAMTAB[]={
0xe0,0x03,
0xe7,0xf3,
0xe7,0xf3,
0xe7,0xf3,
0xe7,0xe6,
0xff,0xe6,
0xff,0xce,
0xff,0xcc,
0xff,0x9c,
0xff,0x38,
0xfc,0x70,
0xf0,0xe0,
0x03,0xc0,
0x0f,0x80,
0xfe,0x00,
0xf0,0x00
};
unsigned char codeImg_SUNMAN_128x64[]={};
void main(void )
{
while(1)
{
        lcdreset();
        charlcdfill('');
        puststrxy(2,0,"SMG12864ZK");
        exdelay();
        exdelay();
        putstrxy(0,1,"中文字符图形点阵");
        exdelay();
        exdelay();
        putstrxy(2,2,"液晶显示模块");
        exdelay();
        exdelay();
        putstrxy(0,3,"长沙太阳人SUNMAN");
        exdelay();
        exdelay();
        setcharcgram(0,CHAR1CGRAMTAB);
        setcharcgram(1,CHAR2CGRAMTAB);
        setcharcgram(2,CHAR3CGRAMTAB);
        setcharcgram(3,CHAR4CGRAMTAB);
        CXPOS=4,CYPOS=0;
        putchar(USERCHAR1CODE);
        exdelay();
        putchar(USERCHAR2CODE);
        exdelay();
        CXPOS=4,CYPOS=1;
        putchar(USERCHAR3CODE);
            exdelay();
        putchar(USERCHAR4CODE);
        exdelay();
        exdelay();
        charlcdfill('');
        lcdgraphon();
        GXPOS=0,GYPOS=0;
        putimage(Img__SUNMAN_128x64);
        exdelay();
        exdelay();
        glcdfill(0);
        lcdgraphoff();
}
}
void ex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j,k;
_nop_();
_nop_();
i=22;
j=3;
k=227;
do{
do{while(--k);
}
while(--j);
}
while(--i);
}
void putchar(unsigned int c)
{
unsigned char d;
if(c>128)
{
if((CXPOS&0x1)==1)
{
lcdwd('');
charcursornext();
}
charlcdpos();
if((c&0xff00)==0xff00)
{
c=0xff00-c;
}
lcdwd(c/256);
charcursornext();
lcdwd(c&0xff);
charcursornext();
}
else
{
charlcdpos();
if((CXPOS&0x1)==1)
{
d=lcdrd();
charlcdpos();
lcdwd(d);
lcdwd(c);
}
else
{
lcdwd(c);
lcdwd('');
}
charcursornext();
} }

void putstr(unsigned char code *s)
{
        unsigned int c;
        while(1);
        {
                c=*s;
                s++;
                if(c==0)brek;
                if(c<128)
                {
                 putchar(c);
                }
                else
                {
                putchar(c*256+*s);
                s++;
                }
        }
}
void putstrxy(unsigned char cx,unsigned char cy,unsigned char code *s)
{
  CXPOS=cx;
  CYPOS=cy;
  putstr(s);
}
void setcharcgram(unsigned char cindex,unsigned char code *s)
{
        unsigned char i;
        lcdwc(0x34);
        lcdwc(0x02);
        lcdwc(0x30);
        lcdwc((cindex&0x3<<4)|0x40);
        for(i=0;i<32;i++,s++)
{
lcdwd(*s);
}
}
void putsizeimage(unsigned char XSIZE,unsigned char YSIZE,unsigned char code *s)
{
unsigned char lx,ly,x;
x=GXPOS;
for(ly=0;ly<YSIZE;ly++,GYPOS++)
{
for(GXPOS=x,lx=0;lx<XSIZE;)
{
if((GXPOS&0x08)==0)
        {
        glcpos();
        }
lcdwd(*s);
s++;
lx+=8;
GXPOS+=8;
}
}
GXPOS=x;
}
void putimage(unsigned char code *s)
{unsigned char XSIZE,YSIZE;
XSIZE=*s;
s++;
YSIZE=*s;
s++;
putsizeimage(XSIZE,YSIZE,s);
}
void charlcdpos(void)
{
unsigned char ddaddr;
CXPOS&=0xf;
ddaddr=CXPOS/2;
if(CYPOS==0)
lcdwc(ddaddr|0x80);
else if(CYPOS==1)
lcdwc(ddaddr|0x90);
else if(CYPOS==2)
lcdwc(ddaddr|0x88);
else
lcdwc(ddaddr|0x98);
}
void charcursornext(void)
{
CXPOS++;
CXPOS&0x0f;
if(CXPOS==0)
{
CYPOS++;
CYPOS&=0x3;
}
}
void lcdreset(void)
{
lcdwc(0x33);
delay3ms();
lcdwc(0x30);
delay3ms();
lcdwc(0x30);
delay3ms();
lcdwc(0x01);
delay3ms();
lcdon();
}
void delay3ms(void)
{
unsigned char i,j;
i=54;
j=199;
do{
while(--j);
}
while(--i);
}
void glcdpos(void)
{
lcdwc(0x36);
lcdwc((GYPOS&0X1f)|0x80);
if(GYPOS>=32)
        lcdwc((GYPOS/16+8)|0x80);
else
        lcdwc((GYPOS/16)|0x80);
        lcdwc(0x30);
}
void lcdon(void)
{
        lcdwc(0x30);
        lcdwc(0x0c);
}
void lcdoff(void)
{
        lcdwc(0x30);
        lcdwc(0x08);
}
void lcdgraphon(void)
{
        lcdwc(0x36);
        lcdwc(0x30);
}
void lcdgraphoff(void)
{
        lcdwc(0x34);
        lcdwc(0x30);
}
unsigned char lcdrd(void)
{
        unsigned char d;
        lcdwaitidle();
        RSPIN=1;
        RWPIN=1;
        EPIN=1;
        _nop_();
        d=P1;
        EPIN=0;
        return d;
}
void lcdwd(unsigned char d)
{
        lcdwaitidle();
        P1=d;
        RSPIN=1;
        RWPIN=0;
        EPIN=1;
        _nop_();
        EPIN=0;
}
void lcdwc(unsigned char c)
{
        lcdwaitidle();
        P1=c;
        RSPIN=0;
        RWPIN=0;
        EPIN=1;
        _nop_();
        EPIN=0;
}
void lcdwaitidle(void)
{
        unsigned char i;
        P1=0xff;
        RSPIN=0;
        RWPIN=1;
        EPIN=1;
        for(i=0;i<20;i++)
          if((P1&0X80)!=0x80)break;
        EPIN=0;
}
能不能看一下为什么这个编译错误么

网友C(2020-04-20):
太感谢了,真的少了个 ;一堆报错,看来半天

网友D(2020-05-27):
感谢楼主,帮大忙了!

网友E(2020-07-21):
真应该给您打个赏

网友F(2022-08-15):
帮大忙了谢谢

网友G(2023-07-28):
keil好像是从上往下一条一条编译的,包括#include 如果报错一大堆,从第一个错误开始解决,一般第一个解决了,有可能都解决了。

网友H(2024-03-04):
帮了我大忙,太感谢了老哥

网友I:
引用 网友G:
keil好像是从上往下一条一条编译的,包括#include 如果报错一大堆,从第一个错误开始解决,一般第一个解决 ...

精辟。的确如此

网友J(2024-04-17):
真的感谢你

网友K:
错误C132::不在形式参数列表中

网友L(2025-01-01):
引用 网友K:
错误C132::不在形式参数列表中

兄弟,最后你是怎么解决的,教教我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