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想用STC15F104E 做个PWM信号捕捉的小模块

楼主(2014-04-09):
今天想用STC15F104E 做个PWM信号捕捉的小模块。。用来解调航模遥控器接收机输出的PWM信号,开始用了STC89系列 做了简单测试,写了一小段程序,发现运行很OK , 数据也正确。然后就用了STC15系列单片机,洞洞板焊了一个小模块。。一切焊接好。程序简单改了下。。烧进去,竟然会卡住。上电1S以内数据可以正常读取,后来就读取不了, 我是用的一个液晶显示PWM值。so.. DATASHEET 左看右看。。看了又看。 寄存器设置又设置。。就是不行,显示总是停止在那一段。搞的没信心了,下午去华龙买了点东西。。 晚上回来继续调试,又在硬件上加了一个运行指示灯。 后来发现程序一开始运行很正常,LED 也正常闪烁,但是过了一会就不行了。 啊啊。。最后把程序减少到只有一个LED, 一个外部中断的程序,系统在执行外部中断。。。感觉一会就检测不到外部中断了。 所以。。很奇怪啊。实在没有办法可想了。 最后 我在想是不是STC15 芯片有BUG 。。准备明天打电话给STC厂家,问问他们。 。 哎,这个东西,很想做出来,但是选的这个片子有这个问题,不知道继续坚持下去,把它做好。。 还是放弃它。     明天在说!  ^_^

网友A:
这个型号单片机的外部中断有问题,一定要用外部中断,可以选其它的型号的单片机。

网友B(2015-07-14):
你好,我也在搞这个,能分享下程序和图么?

网友C(2015-12-24):
能分享下程序么?

网友D:
用STC15F104W试试104E好像外部中断有毛病。

网友E(2016-07-11):
用stc15w104试试,1s能正常。我也是看到萝莉论坛

网友F:
坚持就是胜利,加油

网友G(2020-02-21):
我用104E也出现了问题,使用int0接收红外信号的时候,定时器T0溢出中断有一定概率会失效。还好有看门狗。

网友H(2022-04-10):
用STC15F04W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