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中断延时问题,求大神,急急急!!!

楼主(2014-04-09):
先用热得快将水的温度稳定地控制在40℃(保持至少1分钟)(通过程序控制继电器的工作情况);然后快速升温至60℃,并将温度稳定地控制在60℃(保持至少2分钟)求大概程序,感激不尽啊!!!谢谢了

网友A:
温度检测用18B20还是用热敏电阻,两种不同方式用的硬件电路也不一样,程序相差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检测用18B20还是用热敏电阻,两种不同方式用的硬件电路也不一样,程序相差很大。

是用18b20检测温度,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