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超声波避障带舵机的程序

楼主(2014-04-09):
单片机为STC12c5616ad

网友A(2014-07-08):
求程序之前应该要先发电路图,不然别人怎么知,电路的连接

网友B(2016-10-07):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ENA=P0^1;
sbit ENB=P0^2;
sbit out1 = P1^1 ; //P2.0到P2.3是电机驱动输出控制端
sbit out2 = P1^2 ;
sbit out3 = P1^4 ;
sbit out4 = P1^5 ;
sbit Trig = P0^4; //产生脉冲引脚
sbit Echo = P0^5; //回波引脚

sbit PWM=P0^3; //舵机pwm//
uint distance[4]; //测距接收缓冲区
uint distance1;
uchar ge,shi,bai,temp,flag,outcomeH,outcomeL,PDATA; //自定义寄存器
bit succeed_flag; //测量成功标志
unsigned long xdata rec_code;
unsigned long xdata time_us;
unsigned char xdata rec_cnt;
unsigned char xdata kbuf;
//uchar sdata,flag; //sdata是红外遥控接收键值变量 flag是启动小车 或停止小车变量
uint j,a;
uchar pro;
bit rec_b;
bit key_save;
bit keyp;
void chaoshengbo();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void delay_20us();
void delay_ms(uint x);
void delay(uint t) //延时程序1
        {
                uchar j;
                while(t--)
                        {
                                for(j=5;j>0;j--);
                        }
        }

void Init() //初始化
        {
//                flag=0;
                Trig=0;
                TMOD = 0x11;//T/C1采用16位定时器/计数器
                ET1 = 1;//定时器1开中断
                ET0 = 1;
                TH0 = 0x00;
                TL0 = 0x00;
                TH1 = 0xff;
                TL1 = 0xce;
                TR1=0;
                TR0= 0;//定时计数器启动计数
                EX0 = 1;//外部中断0关中断
                PT1 = 1;
                EA = 1;//CPU开中断
        }
//--------------------------------------------------
//-------超声波测距----------------------------
void chaoshengbo()
        {
                uint distance_data;
                EA=0;
                Trig=1;
                delay_20us();
                Trig=0; //产生一个20us的脉冲,在Trig引脚
                while(Echo==0); //等待Echo回波引脚变高电平
                succeed_flag=0; //清测量成功标志
                TH0=0; //定时器1清零
                TL0=0; //定时器1清零
                EX0=1; //打开外部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1
                EA=1;
                delay_ms(1);
//                if(succeed_flag==1)
//                        {
                                distance_data=outcomeH; //测量结果的高8位
                                distance_data<<=8; //放入16位的高8位
                                distance_data=distance_data|outcomeL;//与低8位合并成为16位结果数据
                                distance_data=(distance_data/25)*43/100;
//                        }
                a=distance_data;
                distance1=a;
        }
void delay_us(uint x)
        {
                do
                        {
                                x--;
                        }
                while(x>1);
        }
void delay_ms(uint x)
        {
                while(x!=0)
                        {
                                delay_us(500);
                                x--;
                        }
        }

    baidong()
                {
                        TR1=1;
                        pro=24;
                        delay_ms(100);
                        pro=10;
                        delay_ms(100);
                        pro=36;
                        delay_ms(100);
                        pro=24;//90°
                        delay_ms(100);
                        TR1=0;
                }
void timer0() interrupt 3//定时0.1ms
        {
                TH1=0xff;
                TL1=0xce;
                j++;
                if(j<=pro)
                        {
                                PWM=1;
                        }
                else
                        {
                                PWM=0;
                        }
                if(j==400) //周期20ms
                        {
                                j=0;
                                PWM=~PWM;
                        }
                        }
//左转
void comeleft()
        {
                out1=0;
                out2=1;
                out3=1;
                out4=0;
                delay_ms(40);
        }
//右转
void comeright ()
        {
                out1=1;
                out2=0;
                out3=0;
                out4=1;
                delay_ms(40);
        }
//前进加速;
void comeon()
        {
                out2=0;
                out4=0;
                out1=1;
                out3=1;
        }
//后退;
void back()
        {
                out2=1;
                out4=1;
                out1=0;
                out3=0;
                delay_ms(200);
        }
void stop() //停止
        {
                out1=0;
                out2=0;
                out3=0;
                out4=0;
        }
//避障原路返回
void shunback()
        {
                uint DATA1,DATA2;
                chaoshengbo();
                if(distance1<8)
        {
                stop();
                TR1=1;
                pro=10;//0°
                delay_ms(50);
                TR1=0;
                PWM=1;
                chaoshengbo();
                DATA1= distance1;
                distance1=0;
                TR1=1;
                pro=36;//180°
                delay_ms(50);
                TR1=0;
                PWM=1;
                chaoshengbo();
                DATA2= distance1;
                distance1=0;
                TR1=1;
                pro=24;//180°
                delay_ms(50);
                TR1=0;
                if(DATA1>=8 && DATA1>DATA2)
                        {
                                comeright ();comeon();
                        }
                else if (DATA2>=8 && DATA2>=DATA1)
                        {
                                comeleft(); comeon();
                        }
                else if (DATA2<8 && DATA1<8)
                        {
                                back(); comeleft();comeon(); }
                        }
                else
                        {
                                comeon();
                        }
        }
void main(void)
        {
                P1=0XFF;
                P2=0XFF;
                P3=0XFF;
                P0=0XFF;
                Init();
                baidong();
                while(1)
                        {
                                shunback();
                        }
        }
//***************************************************************
//外部中断0,用做判断回波电平
INTO_() interrupt 0 // 外部中断是0号
        {
                outcomeH =TH0; //取出定时器的值
                outcomeL =TL0; //取出定时器的值
                succeed_flag=1; //至成功测量的标志
                EX0=0; //关闭外部中断
                TR0=0;
        }
//****************************************************************
//******************************************************************
void delay_20us()
{
        uchar bt ;
        for(bt=0;bt<100;bt++);
}

网友C(2017-04-08):
请问复制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