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1如何在51hei-5板上使用

楼主(2014-04-10):
有一块AT89C51,如何在51hei-5型单片机开发板上应用?(手上只有9针数据线)

网友A:
AT89C51需要先借助编程器把程序烧录进去  然后插入到开发板里面使用

网友A:
因为89c系列的老芯片 不支持isp  无法在线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89c系列的老芯片 不支持isp  无法在线烧录

那要如何办才行,谢谢。

网友B:
楼上的说了,如果要实现这种芯片的烧录必须要买一个编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说了,如果要实现这种芯片的烧录必须要买一个编程器

非常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