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想用单片机做一些简单的开关量控制

楼主(2014-04-12):
各位大哥,我之前是设计PLC程序的, 现在想用单片机做一些简单的开关量控制,  在程序中如何实现自锁功能。

网友A:
详细解释一下吗?

网友B:
高手呀,看不懂!!!路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详细解释一下吗?

他的意思是 假如PLC控制电机开关,有两个按钮,正转K1、反转K2、停止K3 三个按钮。 按过K1,就不能按K2(两个不能同时按),需要中间按下K3停止按钮。否则,电路就会短路。讲到电机控制那里的知识点。

网友D(2020-09-17):
可以用IO口控制寄存器

网友D:
可以用IO口连接三极管放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