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小女子改一下程序!

楼主(2014-04-13):
下面是网上找的程序,但是编译就通不过,一直说端口定义无法识别,求大神帮忙修改一下,能用到STM8S003f3p6单片机上。STM8S003f3p6单片机就是某一个宝上买的几块钱的那种20个引脚的最小核心板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IO端口定义***************************************
//****************************************NRF24L01端口定义*****************************
/////////////引脚定义//////////////
#define         CE         PD_ODR_ODR3
#define         CSN       PD_ODR_ODR2
#define         SCK       PC_ODR_ODR7
#define         MOSI     PC_ODR_ODR6
#define         MISO     PC_IDR_IDR5  //输入
#define         IRQ        PD_IDR_IDR4    //输入
/***************NRF24L01部分程序*********************/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 uints TX address width
#define RX_ADR_WIDTH    5    // 5 uints RX address width
#define TX_PLOAD_WIDTH  20   // 20 uints TX payload
#define RX_PLOAD_WIDTH  20   // 20 uints TX payload
uchar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12,0x34,0x56,0x78,0x90}; //本地地址
uchar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12,0x34,0x56,0x78,0x90}; //接收地址
//***************************************NRF24L01寄存器指令*******************************************************
#define READ_REG        0x00   // 读寄存器指令
#define WRITE_REG       0x20  // 写寄存器指令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读取接收数据指令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写待发数据指令
#define FLUSH_TX        0xE1  // 冲洗发送 FIFO指令
#define FLUSH_RX        0xE2   // 冲洗接收 FIFO指令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指令
#define NOP             0xFF   // 保留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
#define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define EN_RXADDR       0x02  // 可用信道设置
#define SETUP_AW        0x03  //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define RF_CH           0x05  // 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 发射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监测功能
#define CD              0x09  // 地址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
void init_NRF24L01(void);
uchar SPI_RW(uchar byte);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void SetRX_Mode(void);
uchar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uchar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num);
uchar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num);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void IO_config(void);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count);
uchar    sta;
#define   RX_DR  (sta & 0x40)
#define   TX_DS  (sta & 0x20)
#define   MAX_RT  (sta & 0x10)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coun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count;i++)
  for(j=0;j<450;j++);
}</count;i++)
//NRF24L01初始化
void init_NRF24L01(void)
{
delayms(1);
  CE=0;    // chip enable
  CSN=1;   // Spi disable
  SCK=0;   // Spi clock line init high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本地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 写接收端地址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频道0自动 ACK应答允许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允许接收地址只有频道0,如果需要多频道可以参考Page21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0);        //   设置信道工作为2.4GHZ,收发必须一致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次设置为32字节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设置发射速率为1MHZ,发射功率为最大值0dB
}
//函数:uint SPI_RW(uint uchar)
//功能:NRF24L01的SPI写时序
uchar SPI_RW(uchar byte)
{
uchar i;
for(i=0;i<8;i++) // output 8-bit
    {
  if((byte & 0x80)==0)
                {MOSI=0;}
                else
                {MOSI=1;}

  byte = (byte << 1);           // shift next bit into MSB..
  SCK = 1;                      // Set SCK high..
                if(MISO == 0)
  {byte |= 0;}           //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else
                {byte |= 1;}
  SCK = 0;                // ..then set SCK low again
}
    return(byte);               // return read uchar
}
/*uchar SPI_RW(uchar byte)
{
uchar i;
for(i=0;i<8;i++) // output 8-bit
    {
  MOSI = (byte & 0x80);         // output 'uchar', MSB to MOSI
  byte = (byte << 1);           // shift next bit into MSB..
  SCK = 1;                      // Set SCK high..
  byte |= MISO;           //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SCK = 0;                // ..then set SCK low again
    }
    return(byte);               // return read uchar
}*/
//函数:uchar SPI_Read(uchar reg)
//功能:NRF24L01的SPI时序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
uchar reg_val;
CSN = 0;                // CSN low, initialize SPI communication...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read from..
reg_val = SPI_RW(0);    // ..then read registervalue
CSN = 1;                // CSN high, terminate SPI communication
return(reg_val);        // return register value
}
//功能:NRF24L01读写寄存器函数
uchar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
uint status;
CSN = 0;                   // CSN low, init SPI trans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SPI_RW(value);             // ..and write value to it..
CSN = 1;                   // CSN high again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函数: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读数据,reg: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读出数据地址,uchars:读出数据的个数
uchar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num)
{
uchar status,i;
CSN = 0;                      // Set CSN low, init SPI tran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write to and read status uchar
for(i=0;i<num;i++)
   pBuf = SPI_RW(0);    //
CSN = 1;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num;i++)
//函数: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写数据: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写入数据地址,uchars:写入数据的个数
uchar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num)
{
uchar status,i;
CSN = 0;            //SPI使能
status = SPI_RW(reg);
for(i=0; i<num;
   SPI_RW(*pBuf++);
CSN = 1;           //关闭SPI
return(status);    //
}
//函数:void SetRX_Mode(void)
//功能:数据接收配置
void SetRX_Mode(void)
{
CE=0;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 ,主接收
CE = 1;
delayms(1);
}
/******************************************************************************************************/
//函数: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功能:数据读取后放如rx_buf接收缓冲区中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
unsigned char revale=0;
sta=SPI_Read(STATUS); // 读取状态寄存器来判断数据接收状况
if(RX_DR)    //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CE = 0;    //SPI使能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TX_PLOAD_WIDTH);// read receive payload from RX_FIFO buffer
  revale =1;   //读取数据完成标志
}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   //接收到数据后RX_DR,TX_DS,MAX_PT都置高为1,通过写1来清除中断标志
return revale;
}
//函数: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功能:发送 tx_buf中数据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
CE=0;   //StandBy I模式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装载接收端地址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PLOAD_WIDTH);     // 装载数据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主发送
CE=1;   //置高CE,激发数据发送
delayms(1);
}
//***********端口配置******************/
void IO_config(void)
{
   PC_DDR_DDR5=0;
   PC_DDR_DDR6=1;
   PC_DDR_DDR7=1;

   PD_DDR_DDR2=1;
   PD_DDR_DDR3=1;
   PD_DDR_DDR4=0;

   PC_CR1_C15=1;//输入上拉
   PC_CR1_C16=1;
   PC_CR1_C17=1;

   PD_CR1_C12=1;
   PD_CR1_C13=1;
   PD_CR1_C14=0;//输入上拉
   PC_CR2 = 0x00;
   PD_CR2 = 0x00;

}
/***********************************/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xBuf[20]={0};  //
unsigned char RxBuf[20]={0};
unsigned char led_num;
       // unsigned char rx_temp;

      delayms(100);
     IO_config();

init_NRF24L01() ;
   TxBuf[1] =0x55 ;
nRF24L01_TxPacket(TxBuf); // Transmit Tx buffer data
delayms(1000);
led_num=0x00;
while(1)
{

  TxBuf[1] =led_num ;
  nRF24L01_TxPacket(TxBuf); // Transmit Tx buffer data
  led_num++;
  delayms(500);
//***********************************************************************************************
  SetRX_Mode();       // 每次开始发送 然后无按键直接跳转到接收 一直循环。
  nRF24L01_RxPacket(RxBuf);
  if(RX_DR==0)
                {
                 // rx_temp=0x55;
                  delayms(10);
                }
                else
                {
                   delayms(10);
                }

}

}

网友A:
IO口物理地址没定义

网友A:
#include<>//括号内要有.h文件  STM型号.h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lude//括号内要有.h文件  STM型号.h

这个知道,我加了之后还是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口物理地址没定义

不好意思,能不能说具体一点~本人实在是菜鸟一个!

网友B(2015-06-06):
这个好像不是stm32

网友C(2018-09-06):
你要找个工程模板,再看看IO是否定义,比如 PD_ODR_ODR3这个就没有看到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