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高手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4-04-14):
使用P2口外接八个按键,按键按下后把P2口的数据通过串行通信发给上位机。这是代码,上位机接受不到数据。麻烦高手给看看。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key P0

uchar con,a,num;

void init()
{
num=0;
SCON=0X50;
TMOD=0X21;
TH0=(65535-45872)/256;
TL0=(65535-45872)%256;
PCON=0X80;
TH1=0XF3;
TL1=0XF3;
EA=1;
ES=1;
TR1=1;
ET0=1;
TR0=1;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char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con=0xff;
if(num==10)
{
num=0;

if(key!=0xff)
{
//if(key&con!=0xff) a=key&con;

a=key&con;

SBUF=a;
while(!TI);

TI=0;

//delayms(200);
}
}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5-45872)/256;
TL0=(65535-45872)%256;
num++;
}

网友A:
串口波特率设置的不对。你在看看相关资料。关于定时器做波特率发生器的工作模式、重装值,还有串口工作模式,都要正确设置。中断号也不可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