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9110H 桥驱动芯片发烫?

楼主:
今天用H桥芯片L9110的 VCC引脚,接开关电源(12V 6A)的V+,L9110的GND接开关电源的V-,L9110芯片瞬间发烫。。我立刻断电。。请问,这是咋回事啊???

网友A(2014-04-19):
一、测量一下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是否超过VCC最大值;二、用示波器看一下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的纹波尖峰是太大,如果太大,要在输出端并上滤波器件。

网友B(2014-07-08):
桥电路发烫是很正常的只要不是很烫,因为他们电流很大

网友C:
哈哈,正反转信号驱动不能同时给啊,得弄个RS电路保护下或者程序里置位,不然就电源短路了,不烫才怪。L9110电流800MA,一般驱动电压不要超过30V。
4楼应该没用过H桥电路吧,烧几个就明白了。

网友D(2017-02-17):
正反转信号驱动不能同时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