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win7下的keil

楼主(2014-04-17):
各位学长 你们好!我用本论坛的keil软件在win7环境下老出错。也不知道什么版本的keil可以在win7下使用。 请给个指导。要是有例程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A:
http://www.51hei.com/keil%CF%C2%D4%D8.html     keil c51编程软件下载  http://www.51hei.com/mcu/keil%BD%CC%B3%CC.html 这个是 keil c51教程

楼主:
我下的就是这个啊 在xp系统下可以用的 win7就出错了

网友B(2014-05-29):
我就在win7下用的,没问题呀,出的什么错啊,描述下

网友C(2016-12-17):
软件装的不对吧,避免杀毒拦截

网友C:
不行就换个版本试一下2.0

网友D:
现在keil是2k以下程序试用,2k以上程序网上有破解方法,但论坛上不让发

网友C: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E:
keil4.12或keil 4.7a这两个版本都很稳定,在win7下运行没有任何问题,keil4.12可以在网上下载就可以!

网友F:
百度一下keil4就好了呀

网友G:
keil 5.20以下版本

网友H:
win7兼容性是最好的啊,我用的是keil4,还可以

网友I:
keil4试试啊

网友J:
版本有些老 keil4和keil5都可以

网友K:
可以换一个版本重新安装

网友L:
你用的什么版本的keil?
贴吧里面有很多keil的资源orz

网友C:
我感觉keil4.0在win7不错

网友M:
keil4啊 我也是keil4

网友N:
win7 64 ,刚装的,keil4没问题

网友O:
我的也是

网友P:
关闭安全软件再安装看看

网友Q:
下载最新4.0版本的破解版,我用的很顺手,win7下没有问题

网友R:
keil2 也可以

网友S:
安装路径有中文

网友T:
我也是在win7下用的,正常。

网友C:
keil4.0稳定

网友U(2017-03-04):
不建议的win7环境使用keil 哼容易报错    如果你的电脑是15年以前的建议换成xp系统 如果是15年以后的换成win10 就可以了 或者电脑直接装成双系统

网友V:
看你用的什么单片机了

网友W:
win7下装keil3应该就可以了,不要装太新的,容易出错,我装的就是keil3,用着还可以。

网友X:
先卸载 ,重装 mdk 5.16 试试, 我的没有报错

网友Y:
我的也是在win7环境密码:pkw4

网友Z:
最好搜一个完全破解版的!就不用担心代码限制了,我的就是在win7上用的好好的!

网友Z:
试试这个吧,我就是win7环境运行的!挺好用的

keil C51完全破解版.zip

网友AA:
keil4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