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分析下程序,看哪里不对

楼主(2014-04-19):
用STC89C52单片机和DS18B20显示温度,程序无语法错误,无警告,但是就是显示不了温度,一直显示00.0,求大神帮分析下程序,看哪里不对

#include<reg52.h>
#include <math.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s = P3^5;
sbit rw = P3^6;
sbit lcden = P3^4;
sbit we=P2^7;
sbit du=P2^6;
sbit dq=P2^2;
uchar shi,fen,miao,count;
uint temp;
float f_temp;

/*----------延时子函数----------*/
void delayms(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24;j>0;j--);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向12864写指令
{
        uint i;
        rs=0;rw=0;lcden=1;
        P0=com;
        i=12;while(i>0)i--;    //延时98微秒
        lcden=0;
        i=12;while(i>0)i--;    //延时98微秒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向12864写数据
{
        uint i;
        rs=1;rw=0;lcden=1;
        P0=dat;
        i=12;while(i>0)i--;    //延时98微秒
        lcden=0;
        i=12;while(i>0)i--;    //延时98微秒
}

void init12864()
{
        uint i;
        du=0;
        we=0;
        delayms(2);
        write_com(0x30);
        i=12;while(i>0)i--;    //延时98微秒
        write_com(0x30);       //选择8bit数据流
        i=12;while(i>0)i--;    //延时98微秒
        write_com(0x0c);       //开显示(无游标、不反白)
        i=12;while(i>0)i--;    //延时98微秒
        write_com(0x01);       //清除显示,并且设定地址指针为00H
        delayms(5);
        write_com(0x06);       //指定在资料的读取及写入时,设定游标的移动方向及指定显示的移位
        i=12;while(i>0)i--;    //延时98微秒
}

/*--------------初始化DS18B20------------------*/
void initds18b20()
{
        uint i;
        dq=0;             //总线拉低
        i=70;while(i>0)i--;    //延时562微秒
        dq=1;                          //总线拉高
        i=4;while(i>0)i--;          //延时35微秒
}
/*--------------------读一位数据------------------*/
bit readbit(void)
{
        uint i;
        bit dat;
        dq=0;i++;              //i++做延时用
        dq=1;i++;i++;
        dat=dq;
        i=4;while(i>0)i--;  //延时34微秒
        return (dat);
}

uchar readds18b20()
{
        uchar i,j,dat;
        dat=0;
        for(i=0;i<8;i++)
                {
                        j=readbit();
                        dat=j<<7;  //读出的数据在最低位,移动到最高位去
                        dat>>=1;   //回移一位,8次读出
                }
                return dat;    //返回字节
}

/*----------------向DS18B20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ds18b20(uchar dat)
{
        uint i;
        uchar j;
        bit testb;
        for(j=0;j<8;j++)
        {
                testb=dat&0x01;
                dat=dat>>1;
                if(testb)
                {
                        dq=0;
                        i++;i++;
                        dq=1;
                        i=6;while(i>0)i--;  //延时51微秒
                }

                else
                {
                        dq=0;
                        i=10;while(i>0)i--;  //延时83微秒
                        dq=1;
                        i++;i++;
                }
        }
}

void startds18b20()
{
        initds18b20();
        delayms(1);
        writeds18b20(0xcc);
        writeds18b20(0x44);
}

uint gettemp()
{
        uchar a,b;
        initds18b20();
        delayms(1);
        writeds18b20(0xcc);
        writeds18b20(0xbe);
        a=readds18b20();
        b=readds18b20();
        temp=b;
        temp<<=8;
        temp=temp|a;
        f_temp=temp*0.0625;//小数点左移4位
        temp=f_temp*10+0.5;//取小数点后1位显示,+0.5表示四舍五入
        return temp;
}

void distemp()
{
        uint t;
        t=gettemp();
        write_com(0x90);
        write_dat(0x30+t/100);
        write_dat(0x30+t%100/10);
        write_dat(0x20+14);
        write_dat(0x30+t%10);
}
void main()
{
init12864();
startds18b20();

        while(1)
        {

                distemp();

        }
}

网友A:
操作时序不对。对18b20的读写操作总是从“复位、回应”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