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下独立按键,数码管不亮。请各位看下哪里出错了。谢谢。

楼主(2014-04-20):
本人刚学单片机不久。
程序如下,一些I0口定义没有给出。
程序运行没错,烧入单片机可以运行,按下key32也能计数。
唯一的问题是:当我按下key32时,按理说应该两个数码管都亮,但是仅有显示个位数的数码管亮。当松手时,两个数码管又都亮了。
想请教下各位,这是为什么?

void keyscan()//key32为独立按键。每按key32一次,num加1。达到60时,置0。
{
        if (key32==0)
        {
                delay(10);
                if (key32==0)
                {
                        num++;
                        if(num==60)
                                num=0;
                        while(!key32);
                }
        }

}

void display(num)//用两个数码管显示num的值。
{
        P0=0xff;//关闭所有显示,防止混乱
        wela=1;
        P0=0xfe;
        wela=0;
        dula=1;
        P0=smg[num%100/10];//十位数
        dula=0;
        delay(5);

        P0=0xff;//关闭所有显示,防止混乱
        wela=1;
        P0=0xfd;
        wela=0;
        dula=1;
        P0=smg[num%10];//个位数
        dula=0;
        delay(5);
}

void main()//主程序
{
        while(1)
        {
                keyscan();
                display(num);
        }

}

网友A:
因为你在按下的时候 程序一直在  while(!key32);   这里死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在按下的时候 程序一直在  while(!key32);   这里死循环

这不是松手检测吗?我看网上都是这么写的。
如果这样不行的话,请问应该怎么改?

楼主:
单片机我也是从本论坛的淘宝链接买的。买回后,附带的程序“独立键盘”中,关于检测部分也是这么写的:
                if(key1==0)                  //如果键按下
                {
                        delay(5);
                        if(key1==0)              //延时后在判断键是否按下
                        {
                                i++;                 //按下一次加1
                                if(i>=10)i=0;        //最大值为9
                        }
                        while(!key1);            //松手检测
                }

还请高人指点。

楼主:
经高人指点,问题已经解决。
结贴。

楼主:
终于实现了该算法了。

网友B(2014-07-08):
这个按键会不会有时行,有时不行的情况?我写了这程序,控制一个LED亮,按键都不怎么灵活的,有时行,有时不行,这能帮忙解决一下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经高人指点,问题已经解决。
结贴。

什么原因

网友D(2015-06-10):
是啊   是什么原因啊!我也刚学 也遇到一样的问题,大侠告诉一声 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E:
while(1);     是跳不出循环的,还有写的比较乱。建议去学一下别人怎么写的吧

网友F(2016-11-13):
是怎么解决的啊?   我的现在也是这样

网友F:
求分享下怎么解决啊

网友G:
没有跳出循环啊

网友H(2017-01-09):
在  while(!key1)按下后,如果不松开的话会一直停在这里,程序停在这里的同时,数码管动态扫描也就停止了,所以会出现上述情况,可以这样写  while(!key1)display(num);//松手检测,就可以了。顺便说一下楼主太不厚道,不知道论坛上最可贵的就是分享吗?有问题来问,解决了却不说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互联网精神还是要发扬的。

网友I:
你按键按下去的时候 display(num); 就没跑,一直在跑你的按键检测程序,只是保持了 之前的显示状态。其实在你按下按键的瞬间可能
感觉中断做会好一点

网友I:
那一瞬间可能单片机就没有检测到你“按键”了,只是扫描时间短,很快就运行到你的按键检测程序 他才知道你“按”了

网友J(2018-08-09):
引用 网友K:

谢谢

网友L(2018-10-19):
引用 网友K:

您好;我是刚学单片机的,有空的话想向您学习学习,不知老师是否愿意同在下交流呢

网友M:
怎么学好程序?

网友N(2020-09-25):
死循环出不来了啊  兄弟

网友O:
引用 网友K:

这是正解,必须要在检测按键释放的时候调用动态显示程序,才能在按键释放前正常显示。

网友P(2021-03-01):
启用中断,在中断中调用显示子程序,这个是正解,拿走不谢!

网友Q:
引用 网友K:

非常赞同您的说法,经常在论坛看到这种现象

网友R(2021-07-19):
检查一下你的按键检测和按键消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