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S18B20做的温度计为什么显示的温度是85度

楼主(2014-04-20):
用DS18B20做的温度计为什么显示的温度是85度,求大神

网友A:
加一个上啦电阻 10k的 试试

楼主:
谢谢,我试一下。

楼主:
大神,还是85度呀

网友B:
程序错了吧!!!!

网友C:
DS18B20内部默认的温度值为85度

网友D:
如果找不到18b20或程序不对,都是显示85度。

网友E:
ds18b20电源和地接反了就是85°,有的还会损坏

网友F:
在单片机给DS18B20发送温度转换指令后
必须DQ引脚保持至少足够时间的高电平(一般需要500ms以上),以完成温度转换。
再进行温度的读取。
如果延时时间不够会出现读取温度为85C的情况。

网友G(2014-07-04):
我的DS18B20调试不出来,那位大哥加我扣扣189963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