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概念性的问题单片机字节地址和位地址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4-04-21):
请教各位专家一个问题,单片机字节地址和位地址的区别

网友A(2014-07-17):
字节地址一次可以读出八个二进制位,而位地址一次只能读一个

网友B(2018-06-12):
位地址访问和操作位单元,字节地址访问和操作字节,二者会出现相同的情况,比如00H既可以是字节地址,也可以是位地址,作为字节地址,它指的是低端RAM中的00H,作为位字节地址,它指的是低端RAM的20H的第一位,具体区别则要根据指令。当指令中出现Clr、Setb等指令或者含有C(位寄存器)是作位地址,其他默认为字节地址

网友C(2020-10-07):
单片机片内RAM的每一个字节都有一个对应的地址,这就是字节地址,要对RAM中的某一个字节进行操作,可以通过字节地址来直接寻址,或者使用寄存器间接寻址;位地址是RAM中某一个字节的bit位的地址,知道具体地址时,可以直接使用具体地址对该内存进行操作,若不知道具体地址,可以通过字节地址加上位的标号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