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18B20问题

楼主(2014-04-21):
用新买的开发板,实验温度控制程序,LED一直闪动,蜂鸣器响不停。

网友A:
把程序发上来看看

网友A:
会不会是插反了之类的

楼主:
问题找到了,开发插了315M模块引起的干扰,取消就好了。谢谢解答。

网友B:
原来如此,无线模块用的是p32,如果你的程序开了中断了,肯定会造成运行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