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懂芯片的时序图

楼主(2014-04-21):
往往一个项目的核心功能都是选择某一个芯片来完成,而单片机可能就是一个控制芯片而已,那么要完成这个项目的关键,就是如何根据该芯片的时序图写该芯片的驱动程序了,请问大神,芯片的PDF该怎么看,要写一个陌生芯片的驱动程序,是看该芯片的时序图的的哪些关键情况,请指导。看完后如何提高信息给上位机开发者,告诉他们开发该项目的测试软件??。

网友A(2014-08-22):
我觉得时序图是比较难以看懂的 ,,我一般写程序的时候 首先是找 厂家提供的样本程序 ,然后再慢慢修改 修改一些 端口 ,

网友B(2017-01-12):
时序还是挺难弄得,还在学习中

网友C(2017-12-27):
我也在纠结这个时序的学习,知道了请分享一下

网友D:
引用别人的:
时序好比做一顿饭,买菜,洗切,烹调,都是以时间为座标,井然有序,假如你把做饭的过程以逻辑值按时间顺序记录下来就是时序图.
我们面临的时序图就是把时间幅度缩小到nS,uS,mS,把器件各个动作按时间顺序记录下来,那么
1.是通过读时序图来理解器件动作在时间上的排列.或信号流程的时间度量
2.通过画出某一电路或器件的时序图来表达信号流程在时间座标上的表现,是原理图的补充.  所以,一个器件或电路是通过原理图、时序图、其它图表、文字说明的综合文档来表达信号流程的。

网友E:
找 厂家提供的样本程序 ,然后再慢慢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