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4-22):
因为中断的时候,影响了数码管的扫描,你得缩短中断占用的时间就ok了

网友B(2015-05-19):
扫描时间太长~按的时间太久~

网友C:
外部中断执行中延时函数的延时时间过长,或者中断中执行的代码过多,导致中断服务程序的执行时间过长

网友D:
会不会延时时间有问题,或者程序后后面没有while语句。。

网友E:
正想搞清这个问题

网友F:
执行外部中断的延时间太长。

网友G(2015-12-08):
在中断后面跟着显示函数,这样就不影响显示了。

网友H(2016-12-23):
中断的时候,影响了数码管的扫描

网友H:
同意admin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