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

楼主:
如图所示

网友A(2014-04-23):
电路或开关漏电。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形式的布线结构和开关,对于输入电压~220v(指平均值,峰值更高)输入阻抗530欧左右的电路来说,稍不注意就会这样。

网友B(2014-07-18):
都是电容惹得祸,将两个电容改为0.1或者0.33,用电容的目的是抗干扰,但是电容充放电时间没控制好,有1MA的电流就可以导致U2光耦导通了。另外,AC220V电路中可以串联一个电容,大致按1A=1000UF计算电流,这样既可以起到销波作用(阻容电路特性),也能起到限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