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

楼主(2014-04-22):
新人求助#include<reg52.h>
#include"gnn.h"

uchar shi,fen,miao;

void delay(uchar);
void write_com(uchar);
void write_data(uchar);
void init();
void sfm_init();
void display_sfm(uchar,uchar);

void mian()
{

init();

sfm_init();

display_sfm(4,shi);

display_sfm(7,fen);

display_sfm(10,miao);

while(1);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入指令
{

RS=0;

RW=0;

EN=0;

P0=com;

delay(5);

EN=1;

delay(5);

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写入数据
{

RS=1;

RW=0;

EN=0;

P0=date;

delay(5);

EN=1;

delay(5);

EN=0;
}

void delay(uchar x)
{

uchar i,j;

for(i=x;i>0;i--)

for(j=112;j>0;j--);
}

void init()
  //初始化
{

duan=0;

wei=0;

EN=0;

write_com(0x38);

delay(5);

write_com(0x38);

delay(5);

write_com(0x38);

delay(5);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8);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06);

delay(5);

write_com(0x0C);
}

void sfm_init()
{

shi=0x00;

fen=0x00;

miao=0x00;
}

void display_sfm(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a0,b0;

a0=date/10;

b0=date%10;

write_com(0xc0+add);

delay(5);

write_data(0x30+a0);

write_data(0x30+b0);

write_data(0x30+0xa0);
}

补充
/*********************************************************************

*
*                          gnn.h
*
*********************************************************************
* 文件名: gnn.h
* 描  述: BST-V51开发板头文件
********************************************************************/

#ifndef gnn_h
#define gnn_h

/*变量类型标识的宏定义,通常做法*/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8 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16  0-65535

/*定义晶振频率(单位 Hz)*/
#define FOSC  11059200
//#define FOSC  12000000
//#define FOSC  22118400

/* BST-V51 引脚定义 */
sbit L0  = P1^0; //LED0引脚
sbit L1  = P1^1;
sbit L2  = P1^2;
sbit L4  = P1^4;
sbit L5  = P1^5;
sbit L6  = P1^6;
sbit L7  = P1^7;

sbit RS  = P1^0;   //RS为寄存器选择,1=数据寄存器、0=指令寄存器。
sbit RW  = P1^1;   //RW为读写信号线,1=读操作,0=写操作。
                   //当RS=RW=0可以写入指令或者显示地址,
                   //当RS=0,RW=1可以读忙信号,
                   //当RS=1,RW=0可以写入数据。

sbit SDI  = P1^5;  //DS1302
sbit SDO  = P1^6;  //DS1302
sbit SCK  = P1^7;  //DS1302

sbit EN
= P2^5;   //当EN端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执行命令。
sbit CS  = P2^6;
sbit RST = P2^7;   //DS1302时钟
sbit RX  = P3^0;
sbit TX  = P3^1;
sbit IR  = P3^2;
sbit B20 = P2^4;
sbit FM =  P2^3;   //蜂鸣器

sbit duan=P2^6;
sbit wei=P2^7;

sbit K1=P3^4;
sbit K2=P3^5;
sbit K3=P3^6;
sbit K4=P3^7;//独立按键

/*为方便使用,部分管脚的多重定义*/

#define CLK SW0
#define DAT SW1

//系统初始化函数
void gnn_init(void);/*BST-V51开发板主板初始化*/

#endif

大神给看看那里错了,编译的时候有两个警告

网友A:
警告,可以不用理会,没有错误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警告,可以不用理会,没有错误就行了

下载到单片机里,不显示东西啊!!

网友A:
警告的内容是什么发上来看一下。

网友B:
程序不完整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警告的内容是什么发上来看一下。

我有重新建了一个,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不完整吗 ?

程序应该没问题,我的电脑出问题了

网友C(2016-12-23):
警告可以不管,只要没错误程序可以用

网友D:
警告不用理他

网友E:
我也遇到了 同样的问题 就解答

网友E:
过来看看  路过一下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