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指导:板子上的数码管和点阵怎么分开操作

楼主(2014-04-22):
我用的是本网站的板子。板子上的八位数码管是用两个锁存器控制点亮的,分别是P2^6口和P2^7口连接的。而点阵的输入口接的是P2^4和P2^5。按理说二者没有牵扯,但是我在编程时控制6和7口的时候,显示的却是数码管和点阵同时运行,关了数码管,点阵也关。到底怎么能把它们分开操作呢?看样子感觉数码管的段控端也控制着点阵。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本人是菜鸟,求大神指导。

网友A:
http://www.51hei.com/bbs/dpj-3157-1.html 看这个帖子就明白了

网友B(2014-08-07):
点阵的输入口接的是P2^4和P2^5,其实这两个脚只是是输入了点阵的前8个脚位,后面还有8个脚是从74hc573输入的,和数码管共享的,你打开点阵的电路图一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