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的gsm模块能再次利用吗?

楼主(2014-04-23):
一个旧的手机几十块甚至几块钱就可以买到了,但是一个gsm模块要花几百。能不能把手机的gsm模块拆下来,结合51单片机再次利用啊?具体怎么做?

网友A:
先不说拆不出来后能不能用,就单单这个拆,怎么拆,这就够你折腾了。拆出来能不能用还不一定,然后你还要自己加串口跟单片机通信,买一个吧,有劲使对的地方去。

网友B:
拆开能用,51hei论坛上有人diy成功过

网友C:
谈何容易,首先现在的GSM手机一般都不会使用模块的,你要了接这个手机的基带和RF部分,还要要找出串口的测试点来操作,比较麻烦,实在要弄的话推荐GSM和CDMA双模的那种手机,上面一般有一个是模块的,要找对应规格书查找定义还是很麻烦的

网友D(2014-07-18):
很麻烦,除非你做新版,拆旧芯片用。

网友E(2017-08-02):
可以试试

网友F:
GSM模块在共享单车上好像有使用

网友G:
只要不是坏的,都可以重复利用

网友H:
只要保证能拆下来并不损坏它,就可以再次利用的

网友I(2017-11-02):
拆的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