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调光控制器了解的求帮助,重谢!!基本思路也行!!谢谢

楼主(2014-04-24):
1、遥控器的遥控距离大于7米。
2、遥控器不少于6个感应触摸按键。
3、负载L为40W/60W白炽灯。
4、各个按键的功能及调光效果,如表1所示。
5、根据自然光照强度自动调节调光百分比,自然光暗时可自动调亮,自然光亮时刻自动调暗或关闭。(该功能可使能/屏蔽)。
6、可任意设置软启动时间(软启动时间:灯光从0%(100%)渐变到100%(0%)的时间。单位:s  时间范围:0---100 秒,参数设置方式自定)
7、可任意设置最小亮度值,当渐变调暗至最小门限值时灯光保持在最小亮度值。(参数设置方式自定)

网友A:
如果系统只用一个单片机难度比较大。因为调光需要占用很多cpu资源,需要不停的通过过零检测来实现快速开关可控硅。万一遥控信号过来我估计得闪一下。但是如果你用两个单片机来做的话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一个单片机负责调光,另一个单片机负责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