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9母头怎么与单片机串口连接

楼主(2014-04-24):
新人求教

网友A:
51hei开发板上面的串口接口也是母头,所以直接是没办法连的 你得用一根 两头都是公口的串口延长线 插上去才行

网友B(2014-07-27):
得弄一根公转母的线才行

网友C:
是的  如果你的线不能插入,得弄相应的转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