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机端口映射实例

楼主(2014-04-26):
需要做的准备:
1.在本机搭建一个winxp的虚拟机。
2.开启远程桌面。
3.物理机处于局域网之中
此时,通过局域网访问虚拟机中的winxp系统是无法访问的。如何才能访问呢?
下面我们需要用的一项网络技术。NAT技术。
什么是NAT呢?NAT 就是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 ,网络地址转换。
一般情况下,在本机搭建的虚拟机只有通过NAT技术
才能实现局域网的访问。
有几种方法可以实现这种NAT的技术呢?
首先第一种方法:使用虚拟机中的自带的NAT功能。
开放方法为:
点击虚拟机上的编辑---网络参数---VM8网络配置---NAT---将要虚拟机要被访问的端口3389
端口转发给物理的一个未被专用的端口,比如20000端口。保存,那么在物理机的计算机系
统中打开natstst -ano 就可以看到20000端口处于listening状态。
至此,第一种方法结束。
第二种方法:
使用vidc这款端口映射软件。
具体实现方法请去网上自己查询吧。其原理和第一种方法是一样的,也就是使用的nat技术。
不同的是需要在物理机种开启端口监控程序,以便监测虚拟机客户端转发的端口。

网友A(2018-10-10):
是否可以做成硬件形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