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移植(友善smart210开发板)

楼主(2014-04-27):
                        U-boot
源代码下载:ftp://ftp.denx.de/pub/u-boot/

启动过程分析:1.小于8Kb的程序:IROM从nand读8K数据到ISRAM中运行;
2.大于8kb程序(主要指u-boot):IROM从nand读前8k数据到SRAM中主要做两件事:
第一:初始化DRAM;
第二:将剩下的代码搬运到DRAM运行。
3.在DRAM中就可以引导系统启动了。

BL0:IROM,出厂已固化代码
ISRAM是内置内存,不用初始化就可以使用;
DRAM是外接内存,需要初始化才能使用。

uboot有两种模式:
1.启动加载模式:存储在nand上,上电将操作系统加载到DRAM运行。正常启动时的模式,自动加载linux内核。
2.下载模式:调试模式,通过网络或串口从主机获得文件,控制启动流程。按下任意键进入下载模式。

bootloader有两个阶段:

1.第一阶段代码用汇编:arch/arm/cpu/armv7/start.S和board/samsung/smart210/lowlevel_init.S,从ISRAM运行。
第一:建立中断向量表和异常向量表
第二:获取启动参数,设置SVC32模式,拷贝前8k代码到ISRAM。
第三:cpu_init_crit:
关I/D cache,关看门狗,清TLB,关MMU等
第四:cpu_init_crit调用lowlevel_init.S:
设置TCPZ,禁止中断,初始化系统时钟、内存、串口、nand等
第五:设置栈,判断启动开关,sd卡启动就跳转到board_init_f,nand启动就跳转到board_init_f_nand。
第六:搬运代码,从sd卡或nand到DRAM(内存)。
第七:初始化栈,清bss段,跳转到board_init_r,完了启动过程结束。

2.第二阶段代码用c:arch/arm/lib/board.c和common/main.c,从内存运行。

board_init_f:
为gd数据结构分配地址并清零;
执行init_fnc_ptr函数指针数组中的各个初始化函数;
分配DRAM高64kb为TLB,用于uboot;
分配DRAM下一个单元为uboot代码段,数据段,bss段;
开辟malloc空间存放bd,gd,3个字大小的异常堆空间;
将relocate地址传给gd结构体变量,用于返回start.S。

board_init_r:在内存中运行
对gd,bd数据结构赋值初始化;
各种外设初始化;
进入main_loop,(main_loop函数在common/main.c中定义,进入main.c)

common/main.c:引导内核

u-boot源代码支持一部分官方的评估开发板,不需要修改u-boot。由于我们用的cpu和官方的测试版的cpu相同,所以cpu部分u-boot不需要修改,其他部分需要修改。SMDK指三星的评估板

移植关心的文件夹:
board文件夹         :和开发板相关的,是移植需要修改的。
arch/arm/文件夹  :和处理器相关的,主流的cpu都是支持的.
lib文件夹               :u-boot的通用的自己的库。
arch/arm/lib文件夹   :根据arm处理器创建的库。
include/configs文件夹:里面是头文件,需要修改。
drivers文件夹       :驱动文件夹.
common文件夹        :u-boot核心代码。
net文件夹              :网络协议相关代码。
tools文件夹            :u-boot提供的编译运行等辅助工具。

1.u-boot启动过程:
start.S   :arch/arm/cpu/armv7/start.S,程序的入口;
board.c  :arch/arm/lib/board.c,不用修改,可以用于所有arm;
main.c   :common/main.c,与硬件无关,不用修改,所有开发板通用,用来启动内核。

arch/arm/cpu/armv7/start.S调用board/samsung/smart210/lowlevel_init.s进行初始化(主要初始化内存DRAM)。
arch/arm/lib/board.c初始化和硬件相关的函数,调用相关的初始化函数进行初始化开发板上资源。
common/main.c是整个u-boot程序的主函数,主要负责运行维护uboot的shell命令行。

2.添加和开发板相关的程序和头文件
在boart/sumsung/下面新建一个文件夹smart210
参考board/sumsung/smdkv210文件夹中的文件修改成smart210可用文件。

第一、修改arch/arm/cpu/armv7/start.S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定义代码段的链接地址
.globl _TEXT_BASE
_TEXT_BASE:
    .word    CONFIG_SYS_TEXT_BASE

定义当前程序的开始地址,一般是在DRAM中
.globl _armboot_start
_armboot_start:
    .word _start
#endif

第二、修改board/samsung/smart210/lowlevel_init.S
#include
#include "smart210_val.h"

第二、修改和开发板相关的代码
board/sumsung/smart210/smart210.c
参看smdkc100,主要进行一些cpu控制器和资源的初始化工作。
#include
include/s5pc110.h包含下面两个
include/s5pc110.h
arch/arm/include/asm/arch/hardware.h(arch是arch-s5pc1xx的链接)

第四、include/configs/smart210.h
配置文件,添加需要的宏定义。
#defineCONFIG_SAMSUNG              1
#define CONFIG_S5P                    1
#define CONFIG_S5PC110               1

#define CONFIG_SMART210              1
#define CONFIG_MACH_TYPE            MACH_TYPE_SMART210
#define CONFIG_SYS_TEXT_BASE        0x23E00000         //定义代码段的链接地址
#defineMACH_TYPE_SMART210         3466

配合文件中主要有另类宏:
1.CONFIG_开头的用于cpu、soc、board等的时钟设置、设备驱动等。
2.CFG_开头的用于malloc缓冲池的大小、uboot提示符、uboot下载文件时的默认地址、flash的其实地址等。

3.uboot的配置和编译:

添加目标板的信息到/boards.cfg
# Target            ARCH       CPU            Boardname         Vendor           SoC            Options
webee210         arm        armv7      webee210           samsung       s5pc1xx

make distclean        #清除之前编译结果
make clean

修改/Makefile文件:
unconfig:
    @rm -f $(obj)include/config.h $(obj)include/config.mk \
         $(obj)board*/config.tmp \
         $(obj)include/autoconf.mk $(obj)include/autoconf.mk.dep \

        $(obj)board/$(VENDOR)/$(BOARD)/config.mk

smart210_config:    unconfig
    @$(MKCONFIG) $(@:_config=) arm armv7 smart210samsung s5pc1xx
     @echo"TEXT_BASE = 0xc3e00000" >$(obj)board/samsung/smart210/config.mk

make    smart210_config
$(@:_config=)表示$@这个目标的_config换成空,得到开发板名称smart210.
执行make smart210_config实际上调用uboot根目录下mkconfig(注意这个脚本的权限)这个shell脚本,该脚本将开发板六个信息写入include/config.mk文件和include/config.h文件中.

include/config.mk:

ARCH   = arm
CPU    =armv7
BOARD  = smart210
VENDOR = samsung
SOC    =s5pc1xx

OPTIONS =

include/config.h:

#define CONFIG_BOARDDIR board/samsung/smart210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修改board/sumsung/smart210/Makefile
因为在这个文件夹添加了开发板相关的程序,所有需要修改相应的Makefile文件。
参考smdk2410的Makefile
COBJS   :=smart210.o

arch/arm/config.mk已经配置好交叉编译:
CROSS_COMPILE ?= arm-linux-

arch/arm/cpu/armv7/u-boot.lds定义了起始地址和入口函数:
     . =0x00000000;
    . = ALIGN(4);
    .text    :
    {
         arch/arm/cpu/armv7/start.o    (.text)
         *(.text)
    }

include/configs/smart210.h定义了定义了TEXT_BASE:
#defineCONFIG_SYS_TEXT_BASE           0x23E00000

make
执行/Makefile文件,完成了uboot的编译。
生成以下的文件:
u-boot.bin:二进制可执行文件可以直接烧写
u-boot.elf:elf格式的可执行文件
u-boot.srec:motorolas-record格式的可执行文件
u-boot.lds
u-boot.map

4.烧写uboot到开发板的nand有两种方法:

第一、先烧写到SD卡,
注意手册给的sd卡的分区:(512b为一个block)
512b(保留区,0block)+8kb(BL1,1-16block)+16Kb(EN环境变量,17-48block)+512kb(BL2,也就是u-boot.bin,从49block开始)+linux内核+根文件系统
cat  /proc/partitions        #找出SD卡对应的设备,一般为/dev/sdb
dmesg | tail
sudo dd bs=512 if=/dev/zero of=/dev/sdbcount=2400
sudo dd bs=512 iflag=dsync oflag=dsync if=spl/smart210-spl.binof=/dev/sdb seek=1
sudo dd ba=512 iflag=dsync oflay=dsyncif=smart210-uboot.bin of=/dev/sdb seek=49
再使用uboot命令,烧写到nand:
tftp 21000000 smart210-uboot.bin
nand erase.chip
nand write 21000000 0 3c1f4

第二、使用jtag直接烧写到nand中

5.uboot常用命令:

bdinfo:打印目标板配置信息
flinfo:获取可用的flash信息

help:打印帮助信息
base:打印或设置地址偏移
crc:crc32的校验和计算,用于计算某一段存储区的校验和。
cmp:测试两个存储器区域是否相同。
cp:拷贝存储区。
md:存储区显示,显示某些区域的值。
mm:存储区修改,修改累加地址的值。
mtest:存储区测试,测试写操作是够成功,只能测试rom。
mw:内存填充,
nm:内存修改,修改同一地址的值。
era:擦除flash存储器某个区域

erase all:擦除整个存储器
protect:使能或禁止flash保护功能,更改某一区域的只读属性。
bootm:从存数器启动应用程序镜像
go:开始某地址处的应用程序。
loadb:经由串口线加载二进制文件(kermit模式)
tftpboot:使用tftp协议由网络加载映像文件
printenv:打印环境变量,ipaddr,hostname,netmask。
setenv:设置环境变量
saveenv:保存环境变量到存储器(sd和nand)

bootm工作原理:
用于启动操作系统镜像,从镜像头获取操作系统类型,所使用的文件压缩方法,加载和入口点地址等信息。加载镜像文件到指定的存储器,甚至解压。也可以传递要求的启动参数并在入口点启动操作系统。第一个参数是待加载的映像的存储地址,之后可以添加操作系统需要的参数。

bootm用于linux操作系统:
传递一个可选的参数,作为initrd ramdisk映像的起始地址,bootm命令有三个步骤组成:
1.linux内核映像被解压缩并拷贝到DRAM
2.ramdisk映像被加载到DRAM
3.控制权交给linux内核,并传递ramdisk映像的位置和大小信息。

5.怎样用u-boot来启动linux内核(前提是内核已经烧写到nand)
nand read 读入的内存目的地址 读入的nand的地址 读入的大小
bootm 内核的入口地址

网友A(2015-03-29):
大哥,能否把你的uboot代码给我一份,我新手,折腾很久还是没搞定,一直打印OK

网友B(2015-07-20):
修改arch/arm/cpu/armv7/start.S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你好,请问一下,像文中这种#include,应该怎么理解
uboot下board目录,universal_c210是所有210的参考版吗,我没有找到smdkv210,但偶然看到一篇博文上边有mv smdkc100  smdkv210

网友C(2016-08-23):
引用 网友D:

smart210 的uboot移植成功了么?如果直接用友善之臂提供的编译好的suprtboot210.bin  自己重新画板要注意些啥呢?就是不知道哪些是系统启动必备的连接

网友E(2016-10-24):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这个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