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函数求助

楼主(2014-04-28):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1^4;
sbit key2=P1^5;
sbit key3=P1^6;
sbit key4=P1^7;
sbit tdis=P2^6;
sbit sdis=P2^7;
uchar code table[]={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
void delayms(uint);
uchar numt0,num;
/**************************************************
   &Iuml;&Ocirc;&Ecirc;&frac34;&sup1;&brvbar;&Auml;&Uuml;&ordm;&macr;&Ecirc;&yacute;
***************************************************/
void display(uchar numdis)
{
uchar tendis,sigledis;
tendis=numdis/10;
sigledis=numdis%10;
//
tdis=0;
P0=table[tendis];
delayms(5);
tdis=1;
P0=0xff;
//
sdis=0;
P0=table[sigledis];
delayms(5);
sdis=1;
P0=0xff;
}
/**************************************************
&ordm;&macr;&Ecirc;&yacute;&sup1;&brvbar;&Auml;&Uuml;&pound;&ordm;&Ntilde;&Oacute;&Ecirc;±&ordm;&macr;&Ecirc;&yacute;&pound;&not;&Ntilde;&Oacute;&Ecirc;±&Ograve;&raquo;&para;&Icirc;&Ecirc;±&frac14;&auml;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
   &sup3;&otilde;&Ecirc;&frac14;&raquo;&macr;&ordm;&macr;&Ecirc;&yacute;
***************************************************/
void init()
{
TMOD=0x01;
TH0=(65536-45827)/256;
TL0=(65536-45827)%256;
IE=0x82;
}
/**************************************************
   &frac14;ü&Aring;&Igrave;&Eacute;¨&Atilde;è&ordm;&macr;&Ecirc;&yacute;
***************************************************/
void keyscan()
{
if(key1==0)
{
  delayms(10);
  if(key1==0)
  {
   num++;
   if(num==60)
     num=0;
    while(!key1);
   }
}
//
if(key2==0)
{
  delayms(10);
  if(key2==0)
  {
   if(num==0)
       num=60;
    num--;
    while(!key2);
  }
}
//
    if(key3==0)
{
  delayms(10);
  if(key3==0)
  {
   num=0;
   while(!key3);
  }
}
//
if(key4==0)
{
  delayms(10);
  if(key4==0)
  {
   while(!key4);
   TR0=~TR0;
  }
}
}
/**************************************************
   &Ouml;÷&ordm;&macr;&Ecirc;&yacute;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scan();
  display(num);
}
}
/**************************************************
&Ouml;&ETH;&para;&Iuml;&ordm;&macr;&Ecirc;&yacute;
***************************************************/
void T0_time()interrupt 1
{
TH0=(65536-45827)/256;
TL0=(65536-45827)%256;
numt0++;
if(numt0>=20)
{
  numt0=0;
  num++;
if(num>=60)
   num=0;
}
}

这个是根据郭老师教程的程序改的,现在这个程序也是正常的:K1显示数字加,K2显示数字减,K3显示数字清0,K4开中断和关中断,开中断时显示00-59循环。现在我有一点不明白,响应中断函数应该是60秒,在这60秒按按键应该是没有反应的,但烧进学习板按按键随时按随时有,是不是我分析中断程序有错误,请各位老师解答。

网友A:
除非你要把这60秒的延时  完全写进 void T0_time()interrupt 1 里面 才不会有反应,你那样写的照样回回到主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你要把这60秒的延时  完全写进 void T0_time()interrupt 1 里面 才不会有反应,你那样写的照样回回到主 ...

需要怎么写可以举个例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