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1ISP下载用不用写串行口程序

楼主(2014-04-28):
老师说凡是单片机下载程序都要写串口程序  希望大神讲解  谢谢

网友A:
下载程序有专门的协议 s51协议也可以理解为串行模式 但不是串口

网友B:
你老师有没有说,你写的串口程序怎么烧写到单片机?

不用串口,使用编程器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程序有专门的协议 s51协议也可以理解为串行模式 但不是串口

也就是说s51用的是p1.5p1.6 程序代码中不用设置串行口程序     好像stc51程序中用p3.0 p3.1 要设置串行口程序    是吗        谢谢先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老师有没有说,你写的串口程序怎么烧写到单片机?

不用串口,使用编程器也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s51用的是p1.5p1.6 程序代码中不用设置串行口程序     好像stc51程序中用p3.0 p3.1 要设置串行口程序    是吗        谢谢先生

网友B:
单片机出厂时里面已经有相关下载程序了。你只要使用串口线(也可以是USB转串口线)连接好电脑,按电脑上的提示操作即可烧写程序。用户程序里面的串口程序段不是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