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传感器+单片机+lcd 测速并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4-04-28):
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端口命名------------------------*/
sbit rs=P2^0;       //LCD的数据/命令选择端
sbit rw=P2^1;       //LCD的读写选择端
sbit e=P2^2;      //LCD的使能信号端
/*-------------------------------------------------------*/
/*-----------------------定义参数------------------------*/
uint i,z,count,zhuan,msec;     //定义参数
uchar display[]={" speed=     r/min "};     //定义显示参数 /*-------------------------------------------------------*/
/*-----------------------毫秒延时------------------------*/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i,j;      //为延时引入i,j两参数
for (j=0;j<ms;j++)     //延时第一循环
for (i=0;i<120;i++);    //延时第二循环
}
/*-------------------------------------------------------*/
/*--------------------向LCD1602写命令--------------------*/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ommand)
{
rs=0;       //数据、命令选择端0为命令
rw=0;       //读、写选择端0为写
P0=command;      //向LCD写命令
delay(5);      //稍做延迟,代替检测忙状态
e=1;      //信号使能端高电平
delay(5);      //稍做延迟,代替检测忙状态
e=0;      //信号使能端低电平
}
/*-------------------------------------------------------*/
/*--------------------向LCD1602写数据--------------------*/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a0)
{
rs=1;       //数据、命令选择端 1为数据
rw=0;       //读、写选择端0为写
P0=data0;      //向LCD写数据
delay(5);      //稍做延迟,代替检测忙状态
e=1;      //信号使能端高电平
delay(5);     //稍做延迟,代替检测忙状态
e=0;      //信号使能端低电平
}
/*-------------------------------------------------------*/
/*-------------------外部中断0计数程序-------------------*/
void counter(void) interrupt 0
{
EX1=0;       //关外部中断1
count++;
if(count==2)      //2次循环为发动机转一圈
{
count=1;     //初始化计数
     z++;      //转圈计数加1
  }      //计数+1
  EX1=1;       //开外部中断1
     return;
}
/*-------------------------------------------------------*/
/*------------------------LCD显示------------------------*/
void displaytolcd()
{
  write_command(0x80);     //向LCD1602写命令80H
  for (i=0;i<sizeof(display)-1;i++)   //循环要传输的字符个数次,每一次传一个字符
{
    write_data(display[i]);
      delay(5);
  }
} /*-------------------------------------------------------*/
/*-----------------内部中断0计时计数程序-----------------*/
void Timer_0(void) interrupt 1
{
   TH0=0x65;      //50ms定时
   TL0=0xF3;
   msec++;
   if(msec==20)      //50*20=1S
{
     displaytolcd();
     msec=0;
     zhuan=30*z;
     z=0;
}
}
/*-------------------------------------------------------*/
/*----------------------端口初始化-----------------------*/
void int_all()
{
z=0;       //初始化z的值
count=0;      //初始化count的值
zhuan=0;      //初始化转的值
rw=0;       //选择LCD写数据指令
delay(15);      //延时15ms
write_command(0x38);     //向LCD1602写命令38H
delay(5);      //延时5ms
write_command(0x0e);     //向LCD1602写命令0EH
delay(5);      //延时5ms
write_command(0x06);     //向LCD1602写命令06H
TMOD=0x01;      //内部中断定时器选择
TH0=0x66;      //50ms定时
TL0=0x50;
EA=1;       //开中断总开关
ET0=1;       //开内部中断0
TR0=1;       //计时器开始工作
IT0=1;       //外部中断0为下降沿触发
EX0=1;       //开外部中断0
}
/*-------------------------------------------------------*/
/*-----------------------数据处理------------------------*/
void  disp_count()
{
display[9]=(zhuan/1000+'0');    //转换转速的千位
display[10]=(zhuan/100%10+'0');    //转换转速的百位
display[11]=(zhuan/10%10+'0');    //转换转速的十位
display[12]=(zhuan%10+'0');    //转换转速的个位
}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t_all();     //全局初始化
   while(1)
  {
   disp_count();     //数据处理
   displaytolcd();     //LCD显示
  }
}
/*-------------------------------------------------------*/
电路图:

单片机测速电路

单片机测速电路

运行时截图

运行时截图

楼主:
刚学习这方面的知识,请大神们帮忙看看

网友A:
这个程序有什么问题?

网友B:
看起来好像没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有什么问题?

运行结果LCD显示一直是“speed=0000/mi",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学习这方面的知识,请大神们帮忙看看

运行结果LCD显示一直是“speed=0000/mi",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好像没发现问题

运行结果LCD显示一直是“speed=0000/mi",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C:
检查一下硬件hall 中断是否有触发

网友D:
楼主。我也在做这个,我的是测距,交流一下。

网友E(2014-11-22):
我也正在做这个。。。

网友F:
帮我看一下我的能不能用,我不会仿真: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端口命名------------------------*/
sbit rs=P2^0;       //LCD的数据/命令选择端
sbit rw=P2^1;       //LCD的读写选择端
sbit e=P2^2;      //LCD的使能信号端
/*-------------------------------------------------------*/
/*-----------------------定义参数------------------------*/
uint i,z,count,zhuan,msec;     //定义参数
uchar display[]={" speed=     r/min "};     //定义显示参数 /*-------------------------------------------------------*/
/*-----------------------毫秒延时------------------------*/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i,j;      //为延时引入i,j两参数
        for (j=0;j<ms;j++)     //延时第一循环
        for (i=0;i<120;i++);    //延时第二循环
}
/*-------------------------------------------------------*/
/*--------------------向LCD1602写命令--------------------*/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ommand)
{
        rs=0;       //数据、命令选择端0为命令
        rw=0;       //读、写选择端0为写
        P0=command;      //向LCD写命令
        delay(5);      //稍做延迟,代替检测忙状态
        e=1;      //信号使能端高电平
        delay(5);      //稍做延迟,代替检测忙状态
        e=0;      //信号使能端低电平
}
/*-------------------------------------------------------*/
/*--------------------向LCD1602写数据--------------------*/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a0)
{
        rs=1;       //数据、命令选择端 1为数据
        rw=0;       //读、写选择端0为写
        P0=data0;      //向LCD写数据
        delay(5);      //稍做延迟,代替检测忙状态
        e=1;      //信号使能端高电平
        delay(5);     //稍做延迟,代替检测忙状态
        e=0;      //信号使能端低电平
}
/*-------------------------------------------------------*/
/*-------------------外部中断0计数程序-------------------*/
void counter(void) interrupt 0
{

        count++;
        if(count==2)      //2次循环为发动机转一圈
        {
        count=0;     //初始化计数
             z++;      //转圈计数加1
          }

}
/*-------------------------------------------------------*/
/*------------------------LCD显示------------------------*/
void displaytolcd()
{
  write_command(0x80);     //向LCD1602写命令80H
  for (i=0;i<sizeof(display)-1;i++)   //循环要传输的字符个数次,每一次传一个字符
  {
    write_data(display);
      delay(5);
  }
} /*-------------------------------------------------------*/
/*-----------------内部中断0计时计数程序-----------------*/
void Timer_0(void) interrupt 1
{
   TH0=0x3c;      //50ms定时
   TL0=0xb0;
   msec++;
   if(msec==20)      //50*20=1S
   {
                 msec=0;
                 zhuan=60*z;
             displaytolcd();

             count=0;
             z=0;

   }
}
/*-------------------------------------------------------*/
/*----------------------端口初始化-----------------------*/
void int_all()
{
        z=0;       //初始化z的值
        count=0;      //初始化count的值
        zhuan=0;      //初始化转的值
        rw=0;       //选择LCD写数据指令
        delay(15);      //延时15ms
        write_command(0x38);     //向LCD1602写命令38H
        delay(5);      //延时5ms
        write_command(0x0e);     //向LCD1602写命令0EH
        delay(5);      //延时5ms
        write_command(0x06);     //向LCD1602写命令06H
        TMOD=0x01;      //内部中断定时器选择
        TH0=0x3c;      //50ms定时
        TL0=0xb0;
        EA=1;       //开中断总开关
        ET0=1;       //开内部中断0
        TR0=1;       //计时器开始工作
        IT0=1;       //外部中断0为下降沿触发
        EX0=1;       //开外部中断0
}
/*-------------------------------------------------------*/
/*-----------------------数据处理------------------------*/
void  disp_count()
{
display[9]=(zhuan/1000+'0');    //转换转速的千位
display[10]=(zhuan/100%10+'0');    //转换转速的百位
display[11]=(zhuan/10%10+'0');    //转换转速的十位
display[12]=(zhuan%10+'0');    //转换转速的个位
}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t_all();     //全局初始化
   while(1)
  {
           disp_count();     //数据处理
           displaytolcd();     //LCD显示
  }
}

网友G:
可以用啊,程序,没有磁场的显示0000/mi,有磁场的不运动的显示0030/mi然后回到0000/mi,运动的显示相应的速度值,它是靠脉冲计数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群里是否有人做电子研发  需要PCB焊接的呀  因为是少量的 很多公司不愿意接且价格也比较贵 而我是个人  绝 ...

我仿真的时候怎么不行啊?没有显示啊能指教一下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啊,程序,没有磁场的显示0000/mi,有磁场的不运动的显示0030/mi然后回到0000/mi,运动的显示相应的 ...

我仿真的时候怎么不行啊,没有显示。能指导一下吗?

网友G:
哦,仿真不一定能达到要求,可以用实物仿真,有时候实物也不能达到要求,

网友J(2015-06-09):
输入端好像没有定义着,所以没有输入端那肯定只会显示0000了

网友K(2015-07-20):
电路图有问题,光耦后面加一个反相器就好了

网友K:
程序也有问题,首先定时50ms,在12MHZ晶振下,
   TH0=0x3c;      //50ms定时
   TL0=0xb0;
另外计数的时候:
  if(msec==20)      //50*20=1S
{
     displaytolcd();
     msec=0;
     zhuan=30*z;
     z=0;
   TH0=0x3c;      //相比原程序,这里重新计数器赋初值50ms定时
   TL0=0xb0;
}

网友L(2016-04-30):
最近在做这个,谢谢源程序

网友M:
求解:在仿真图中都没看到外部中断1,这程序里怎么有个关和开外部中断1.

void counter(void) interrupt 0
{
EX1=0;       //关外部中断1
count++;
if(count==2)      //2次循环为发动机转一圈
{
count=1;     //初始化计数
     z++;      //转圈计数加1
  }      //计数+1
  EX1=1;       //开外部中断1
     return;
}

网友N:
楼主好,你有实物图吗?让我看看,我现在也在做这方面的毕业论文,谢谢啦

网友N:
楼主下午好,你有做实物吗?我现在做这方面的毕业设计,让我看看,谢谢啦

网友O(2016-05-30):
大神们,我想问一下电路图中为什么要加上光电耦合(外部脉冲对单片机的影响不大呀),还有就是加上光电耦合之后又为什么再加上反相器?

网友O:
程序我觉得这样写更好!请大神指点一二。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f(++C_50ms>19)
        {
                C_50ms=0;//定时1s之后C_50ms清零
                EX0=0;//关闭外部中断0
                N=60*Z;//计算转速
                Z=0;//初始化圈数
                flag_1s=1;//1s标志位置1
                TH0=0x3c;//重新赋值
                TL0=0xb0;
                EX0=1;//打开外部中断0,开始计数。
        }
}

网友P(2016-09-30):
           void Timer_0(void) interrupt 1
           {
            TH0=0x3c;    //50ms¶¨ê±
                  TL0=0xb0;
                //msec++;
                if(++msec<20);     //  50*20=1s
                {
                        //displaytolcd();
                  msec=0;
                        //EX0=0;
                  zhuan=60*z;
                  //count=0;
                  z=0;
                        TH0=0x3c;
                  TL0=0xb0;
                        //EX0=1;
                  }
                  }
把displaytolcd();这条删除即可显示

网友Q:
好像没发现问题

网友R(2016-11-22):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啊,程序,没有磁场的显示0000/mi,有磁场的不运动的显示0030/mi然后回到0000/mi,运动的显示相应的 ...

大神 怎样给他一个磁场 或是脉冲呢

网友S(2017-05-16):
引用 网友O:
大神们,我想问一下电路图中为什么要加上光电耦合(外部脉冲对单片机的影响不大呀),还有就是加上光电耦合 ...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T(2017-09-17):
有stm32的霍尔传感器测速程序吗 ??????求

网友U:
你好,你的这个程序我有个建议,加一段数据处理,显示当前时速,公里数,钱数,做出一个出租车计价器装在小车上用手机控制

网友V(2018-03-13):
我想问问这是怎么运用的啊  这个霍尔传感器放到哪里啊 难道把整块板子放到车轮那里????

网友W(2018-05-16):
有附件吗

网友X:
各位大神能帮我看看这个电路有没有问题呢,用了外部中断哦,但传感器好像没有发出脉冲

网友Y(2018-11-27):
有没有大佬用过这个程序,为什么有时候液晶屏的千位会显示符号?

网友Z:
这个霍尔传感器放到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