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电开关电源调试安全说明(草案)

楼主(2014-04-28):
调试市电供电的开关电源SSTC、DRSSRC等电路有一定的危险,主要是那个非隔离的市电。。。本文章正式介绍如何安全玩转非隔离电路,部分内容亦适用于电容降压等电路。
1、开关
开关的设置和其他电路一样,开关要设置在火线上,不然开关断开之后触摸电路依然会触电。
2、隔离变压器
使用隔离变压器可以减少很多触电危险,触摸一根线或者调试中的开关电源电路将不会触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使用了隔离变压器就绝对安全。如果你同时触摸了隔离变压器次级的两根线,那比同时接触市电的火线零线好不了多少。
顺便说一下隔离变压器的选择:A、初次级不能有电上的联系(要不然成自藕变压器了)
B、其次,功率鳖太大,30W就好了(用隔离变压器时不带大负载),功率太大不安全。
C、如果买不到隔离变压器的话可以用两个相同的变压器次级相连即可临时代用。
D、如果隔离变压器的次级设置多个抽头可实现调压功能
3、灯泡
在调试开关电源时,灯泡在手可以解决不少麻烦。灯泡与被调试的开关电源串联,作用是限制电流。由于开关电源的等效内阻一般比较大,因此串联灯泡仍可工作。正常情况下串联的灯泡只在打开电源一瞬间点亮。如果灯泡开关电源内部出现短路(如半桥直通),则灯泡会点亮,并且亮度接近正常,此时灯泡就实现了限流功能,最大电流为灯泡的正常工作电流,这个电流开关管可以承受,从而保护开关管,避免了炸管的事件。如果灯泡微微亮,说明磁心可能饱和,初级绕组不够。
4、电容
开关电源里经常使用高耐压的电解电容,其工作中电压为330v左右,容量几uF到1000uF不等。被它们电到轻则造成痛苦,重则毙命。因此,在每个大容量高压电解两边并联40-100k的电阻以在断电后释放残余电荷。
5、开关电源调试步骤(仅供参考):
A、焊接好电源后,按下图连接。

闭合开关,灯泡应该只在启动时瞬间亮一下。如果灯泡常亮或持续微亮,说明有问题,断开电路检查。如果正常,说明电路基本没问题,进行下一步。
B、改成按下图连接,进行空载电流测试。

C、将开关电源串接空气开关和电流表后直接接入市电,进行带载测试。
6、其他事项
A、最好不要在通电时调节开关电源上的电位器什么的。
B、在通电时不要触摸任何元件及它们的外壳,本人就曾经因为触摸IRFP460的外壳遭到过电击!
C、通电之前务必检查电解电容的耐压和极性是否正确,电容爆炸不是闹着玩的。
本文是根据本人之前的制作经验写的,可能有错误或者不科学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或者补充!

网友A(2016-01-15):
写的很好,给我提了个醒,让我意识到了电源的危险性,我在做的过程中会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