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的基本情况

楼主(2014-04-29):
4.1   特点与用途

Keil是一个集成的软件编译平台。该平台可以用来编写汇编语言或C语言表述的控制程序软件,同时可以把写好的程序编译为机器码,应用HEX可执行文件格式保存。再通过双击Proteus中的单片机徒刑,获得Edit Component对话框,再单击对话框中的文件夹按钮,弹出选择文件对话框,选取所需要的HEX格式文件,按确定按钮,则将控制程序写入单片机内。在Proteus中按仿真键,即可进行仿真分析。

KEIL uVISION是众多单片机应用开发软件中优秀的软件之一,它支持众多公司的MCS51架构的芯片,还支持带有操作系统的单片机,如:ARM系列等。它集编辑,编译,仿真等于一体,其界面是基于Windows操作系统的,和微软VC++的界面相似,界面友好,易学易用,在调试程序,软件仿真方面也有很强大的功能。因此很多嵌入式系统开发应用工程师或普通的单片机爱好者,都对它十分喜欢。对51系列单片机, C语言程序的源程序存储文件名后缀为“.C ”;汇编语言源程序存储文件名后缀为“.ASM ”。

4.2  界面布局

KEIL- uVISION作为基于Windows风格与模式的操作系统的软件,其应用平台、窗体布局遵循着Windows的菜单、图标与操作模式。打开方式(启动、运行软件)是通过桌面上的快捷键图标、开始按钮下的菜单与子菜单进行的,其结果如图2-1所示。经过程序编译与调试工作。Windows风格下的界面是:窗体上部为菜单栏、图表栏,左侧为各自的图标工具栏,其它的是电子元器件选择区,最大的区域是绘制编辑区。菜单栏的格式与布局,包括通用菜单和专用菜单。通用菜单通常在菜单栏的最左侧,专用菜单会偏右布局。通用菜单是计算机文件管理、界面显示风格、通用编辑等,专用菜单则是器件选择、绘图、调试、专用工具等等。左侧的图标工具栏主要则是器件选择、测试仪器、布线方式、仿真分析格式等。

    椭圆: 文件管理区

4.3  基础操作

用KEIL编译程序,最好每次建立一个工程项目(Project),程序文件建立在该项目中。其基本过程如下:

在菜单栏中单击Project建立一个新的项目,将该项目保存在专用的文件加重。确定保存后,会弹出CPU选择对话框,确定后要确认是否自动建立文件,两者皆可。若选择NO,则需要用视图菜单中的命令打开工程项目窗体。随后则可以建立新的空文件模板。

可以先保存空模板,也可以先编写控制程序,后保存程序文件。保存时要特别注意三个问题。此后方才可以进行程序编译,并最终生成HEX格式文件。

1.        确认并添加程序文件的后缀名:*.C或*.asm

2.        将编写的控制程序通过在项目管理窗中右键文件夹,添加进该项目中

3.        在编译图标栏中,单击目标选项卡,确认编译成的目标程序为HEX格式

4.4  程序编写

程序编写可以采用多种方式,这里说的是通过实际的硬件系统及其控制需求来逐级进行的编写模式,或所学习模式。

先通读有关汇编语言的指令、简单的控制程序范本等,以便产生有关汇编语言编写控制程序的感觉或意识。先通读有关C语言的指令、简单的控制程序范本等,以便产生有关C语言编写控制程序的感觉或意识。

通过单片机的实际仿真来逐级理解和加深控制程序编写的理解、提高。将单片机控制硬件的系统复杂性逐级提升,随即也提升了控制程序的编写复杂性及其水平。

如:用单片机一个P口的一个引脚控制一个发光二极管,逐次增加到一个P口连接8个发光二极管。再逐次上升到流水灯、8字形数码管等。增加一个口,用按键来控制另一个口的发光二极管、8字形数码管等。

2.             Proteus与Keil- uVision的联合应用

5.1       基本准备

5.2       硬件的设计与布局

5.3       软件的设计、编写与调试

5.4       软件与硬件的调试与修改

5.5       电路特性分析与仪器选择

5.6       结果分析

3.             实例训练

6.1模拟电路

6.2       数字电路

6.3       51单片机系统

6.4       ARM单片机系统

网友A:
这个很实用啊。正在学这个

网友B(2017-07-25):
請問一下樓主或者各位大大,KEIL在除錯時會有一個「暫存器」視窗,但是那個視窗的字很小,想把它調大,有辦法嗎?我在設定裡頭找了好久,都沒找到相對應的調整項目,可否幫個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