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梦二号水火箭制作日志

楼主(2014-04-30):
哈哈,圆梦二号水火箭会比一号更厉害哟!

网友(2013-01-20):
经过一星期的查询资料,设计方案,终于等到今天星期天了。这样我才有足够长的空闲时间去做,星期一到星期六虽然有空,但是是零零碎碎的空闲时间,做起来不爽。
(由于昨天我把相机借给同学了,所以没办法拍高清照片,只是用手机拍了几下,不过今晚已经归还了)
今天一早,九点钟就骑着小电动出发,从沙埠镇开始逛,又逛到二马路、一马路、人民路(车超多,又挤),这些钦州老街。终于把配件材料买齐了:

3*1米和1*0.5米,
2mm的塑料管(买回来发现直径有点小,再大一点点就更好了,不过没关系,我垫纸皮进去就行)、有丝的不锈钢箍(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就是扭螺丝会自动收紧的,一般用来,在联塑等卖水管五金的地方卖,而且到处都是阀*4线*4,在路的车专卖店有卖。8mm螺丝和合金开孔器(钻头)

我决定先从火箭本体开始制作。先从一级的开始,因为我要做与圆梦一号不同的发射装置,目标做得越来越像真火箭。

一开始,我试了下我先前的想法,就是用自行车的刹车阀能否远程发射火箭。
从最简单的开始入手:仅仅放一个可乐瓶,不加装任何东西。
然后我简单地在原来的手持发射旁边钻了一个小孔,仅能让刹车线过去。
然后刹车线通过不锈钢卡箍,与水管快速接头捆绑在一起,当刹车阀拉下时,会拉动刹车线,刹车线带动发射器的外壁往下拉,从而松开火箭,使其喷射出去。

发射台底部

自行车刹车阀

水瓶成功飞起来了,虽方向是混乱的 实验证明,这种发射的设计方案可行!
但是发射台要稍微垫高点,令刹车线的管的头部要垂直于发射台的底面,等我做好后,我用热熔胶固定就很好了,不然不受力。

紧接着,我拿三根饮料的吸管,将其中一头折弯,并用胶带固定。然后用透明胶带捆绑在1.25L可乐瓶(作一级火箭)的身上。捆绑的位置要算准了,不然发射会打偏。可是我算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误差,没办法。。。这是在做助推器。我打算做三个助推器。
助推器原理见我QQ空间的    圆梦一号制作日志  。

然后,取三根粗一点但能插入吸管的铁线,折弯成U型,每根都分别固定在一个2L的雪碧瓶上(助推器)。

做好后,把它放到发射台上,发现,发射台居然不够大~~~~而且就凭一根吸管,三个助推器难以固定,会左右旋动。

好吧,先解决第一个首要的问题:扩大发射台。
我找来找去,刚开始找了一块水泥的模板,发现太厚了,打气的气门不够长,打不了气。

然后,我外公说,拿楼上那床板,锯开后拼起来。
然后我想,干脆把之前买的这两块小木板(五金店有卖,别人是用来安装电表的)拼起来算了。
把它们放在一起后,再在上面钉两条木条,钉上八条钉子。螺丝移到四个角。这样就可以啦!~~

确定好位置后,做标记,用8mm的钻头钻下去(气门的直径是8mm的)
这样就能很好的放置一个火箭了。然后确定其他三个助推器的发射器的位置,再钻孔

再在每个水管快速接头旁边,钻一个2mm左右的小孔,只能让刹车线通过。
好让这四个火箭同时发射。我发射的方法是,同时拉下四个刹车阀,因为如果只要用一个刹车阀的话,那些钢线不好固定,还需要买滑轮之类的材料,会比较复杂,干脆分开来控制。到时候用一块长木板,放在四个刹车阀上面,发射时只需要把木板按下,就同时拉下四个四个刹车阀了,就同时发射了。

然后,再把火箭装上去看看~~~

嘻嘻,有点感觉了~~~

但是,这样发射,会很不稳的。助推火箭还没固定呢。
我决定用六块硬纸板(纸皮,来源于家电的包装纸盒)。剪刀小,好难剪。
剪成直角梯形,每两个硬纸板稍微夹住一个助推器,不但可以固定助推器,防止它左右旋动,还可以充当平衡翼,保持火箭平衡。

我还在旁边钻三个大孔,放三根1米的水管,他们用来做导轨,因为从圆梦一号发射的经验得知,发射时,火箭在那一瞬间,底部会掉到一边去,火箭头部基本不变,所以会导致发射方向歪了。加三根长水管,因为是塑料的,比较光滑,摩擦力小,可以帮助火箭在喷射的瞬间保持竖直方向。但是我买的钻头稍微有点大,要垫点东西才得。。这三根棍一定要固定好,不能松动。今天傍晚我试的时候,由于没有垫东西,松松的,火箭射得不高。对于一级来说,并不需要1m那么长。最好做成可以伸长伸短的。

这样,基础部分就做好啦~~今天就先到这吧,晚安!
过了接下来的四天,我就有三天的空闲时间。那就大力去做吧~~~

网友:
找来了一个以前是用来装马蹄的木箱。我想把发射台升高点,这样的话,打气,安装都比较方便。太低的话,刹车线的方向不好固定,要垂直才得,不然出不了力。

对于木箱,刚好能支持整个发射台。我在前面和后面开了两个槽。方便放气嘴进去打气。而刹车线就在旁边的小孔处引出。

今天下午我再用热熔胶固定线垂直于顶部的平面

网友:
对发射台重新改进。用热熔胶固定三根水管。固定四个单车刹车阀。(本可以用固定水管在墙壁的卡扣的,但一时没找到,天也晚,心有点激动。。直接用细铁线捆绑了)

一定要竖直咯!用参照物之类的卡住直角,然后再喷胶固定,最后移走~~~不然发射时会有很大的方向偏差甚至卡住射不出去

网友:
试验失败得惨呐。。。几乎要重新开始了。

一开始,我就只用这个一级火箭,搭上发射台发射。
结果射上天空时,瓶子不停上下翻转,飞不高,方向也偏了。我想原因是旁边的翼不平衡,做的不好。
后来,我再带上旁边三个助推火箭,把刹车阀一下子全部按下去后,只见啪啪……很有力的水声,但是火箭并不起飞。卡住了。
喷得几乎湿身了,我走进一看!主火箭还没松开!旁边三个已经松开发射了,主火箭还扣在那。
我想,原因是拉力不平衡。强大的推力弄得发射台的三根水管都松了,热熔胶裂开了,照相机被水汽推倒了。

然后,我想再试试二级分离的装置。
我用原来的圆梦一号火箭,顶部绑几根铁丝支撑二级火箭,然后先打二级的气,再打一级的。
发射时,火箭是升上去了,是一级推上去的。因为头重,飞得不高。在往下掉的时候,按理二级可能会开始分离的。但是因为头重,压着即使有弹簧也不能分离,而且有弹簧的话,打气的时候更容易脱掉。在往下掉的时候,整个火箭倒转过来了,二级火箭变成一级。危险的是,此时,二级火箭仍然没有松开,还有强大的气压。
就在接触到地面的时候,喷射了,往地面射。把喷嘴给弄断了。

然后,我再试了下降落伞打开的装置,单单用一级火箭,成功发射升空。然后火箭水平平稳地飞行(这次是最成功的一次,非常平稳),然后准备往下倾斜时,降落伞的纸罩居然不能 被气流推掉,一直罩着,直到掉地。因为掉下来的时候,火箭头往下了……更加不能打开。

哎呀,失败得好猛啊。。。

几乎要回到最初的起点了。
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
①比以前更加固定好三根水管导轨。
②重新调整主火箭发射器的钢丝,把它绷紧点,调整到和其他三个的拉力互相平衡。
③想办法利用气压差来实现二级分离。
④改进降落伞的结构

网友:
寒假开始的热情又感染了我,我决定不放弃,继续弄!发现也有个老外是像我那样用弹簧的,结构也差不多,但是我的比他简单,终于对我的当初摸索出来的方案感到欣慰了,至少老外别人该原理是可以实现的,而我为什么不能实现呢?我不试试怎么知道,上次是因为一次失误猜想得到的,这次要真正用上弹簧。

老外人家是加了一根管,实现两瓶一起打气,我为了简便,因为材料难找,又没有车床加工,我一个一个瓶打气。

仔细看人家老外的原理解释,和我之前设计的方案一模一样哈~~~~!居然也被我想到了

今天下午,终于放假了,我骑着车逛了下水东,发现并没有那种空心的螺丝卖,怎么办呢?气门芯?气门芯虽然可以看成是空心螺丝,并且有空心螺丝一样的功能,但是,你觉得它容易得到吗?现在单独卖气门芯的有哪家?因为普通老板姓谁会去买这个气门芯?因为只有气门芯,没有车胎,没用。但是,单独一个气门芯一般人很难完美地安装到一个车胎上。气门芯通常是和车胎一起卖的,出厂就做好在车胎上了,难不成我要买四五个自行车车胎?太不划算了。

那还有什么办法呢?
要不用很粗的六角螺栓?螺栓倒是很常见,我想能不能在它正中央钻孔,使它摇身一变,成了空心螺栓呢?
可是螺栓一般材料都是碳钢,可能有点难钻,但貌似没别的方案了
我用空心螺丝是用来接合两个瓶子的,因为我打算将两个瓶子接起来,如果单单割开用电工胶布粘的话,肯定不行,但是钦州本地又难找到老外人家那种密封胶。两个瓶子接起来就有更大的空气啦!作为助推火箭肯定很给力。主火箭更佳!那么目前实现接合的,只能用一些有空洞,而且有螺纹之类的辅助下结合了。 用力上紧螺丝,会有较大的力拉合两个瓶子,螺丝中间是空的,就能保持空气流动,如果垫上一些橡胶的话,还可以很好地密封。

试一下吧。
今天买了五对六角螺栓,一些胶水,捡了别人修单车时掉下的废弃内胎的一小块。明天开工!

网友:
家里随处可见木材,找来几根,打算做个小棍子,然后用自攻螺丝固定在箱子上,这样三根水管插到木棍里,就很稳了。

然后,我再做了一个水火箭。
两个瓶子紧贴在一起,还没有连通。

铁丝用来支撑,这次留了足够长的长度,方便打气。

网友:
今天发现,刹车线很难拉,几乎所有的都是,拆开一看,由于几天前的发射,浸了点水在里面,现在都变成锈水了。。。有时拉不动
我就先不管这个了,先试试二级分离的。
我只装了一个水火箭,不装助推。

结果试验又失败了。。。由于支撑第二个水火箭的铁线有点长,没有力去支撑了,再加上汽水瓶里水的重量,风吹或打气都会歪掉。
另外,这个弹簧可能太有力了,装了三分之一的水才勉强把它压下去,如果不压下去的话,卡扣一直是松开的,打气打到中途一定会弹出去。但这时对于整个火箭来说,二级太重了。

可能还需要加个塑料罩,支撑下二级的火箭,防止它歪掉

放飞水火箭的视频及清晰图片请看帖子: http://www.51hei.com/bbs/dpj-25340-1.html

网友A(2015-05-07):
等着看楼主的圆梦二号发射成功才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