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板的若干问题

楼主(2014-04-30):
1、按钮的内部结构

按键内有两个开关,同一侧的为一组,按下按键,两个开关同时接通,电路板上通常只用一组开关。

2、如何判断LED的正负极

将数字万用表置在二极管档,用表笔接LED的两个引脚,当LED发光时,红表笔接的是正极,黑表笔接的是负极。

3、三极管的管脚极性

实验板上用的是8550,为PNP型三极管,半圆柱平面朝下,管脚从左到右分别为:发射极e、基极b、集电极c。

当三极管为PNP时

将万用表置为二极管档

先判断基极:黑表笔接其中一脚,红表笔接触另外两脚,若数值一样,则黑表笔接的为基极

再判断发射极和集电极:基极确定后,用表笔再测另外两脚,当测得数值较小时,红表笔接的是发射极,黑表笔接的是集电极

当三极管为NPN时

先判断基极:红表笔接其中一脚,黑表笔接触另外两脚,若数值一样,则红表笔接的为基极

在判断发射极和集电极:用表笔再测另外两脚,当测得数值较小时,红表笔接的为集电极,黑表笔接的是发射极。

4、色环法

黑、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金、银

0、 1、 2、 3、 4、 5、 6、 7、 8、 9、 5%、10%
常见的电阻有四环,或者五环电阻。对于四环电阻来说,前两位是数字,第三位是数量级,最后一位代表误差,常用金银来表示,所以通常金银为第四环,以此来判断环的头尾。
对于五环电阻来说,前三个环代表数字,第四个环代表数量级,最后一个环代表误差,通常是百分之n,n为色环代表的数字。
5、电容的容值判断
103代表10*10的三次方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