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技术与天线》复习纲要

楼主(2014-04-30):
                 《微波技术与天线》            傅文斌  主编

绪论

P1:微波是指频率范围为300MHz-3000GHz的电磁波,即波长为1m-0.1mm的电磁波称为微波。(M=10的6次方;G=10的9次方)

第2章

P51:长线是指几何长度大于或接近于相波长的传输线,长线和短线的区别。

P52:长线的分布参数R、L、C、G。均匀无耗传输线是指G=0,R=0的均匀传输线。

P53:例2-1-1.无耗传输线的等效电路。

P56:特性阻抗的公式,U/I(+),U/I(-)分别代表什么。无耗均匀传输线的特性阻抗为实数(纯阻性)

P57:例2-2-1;2-2-2;特性阻抗要会算。
    P58:输入阻抗定义为传输线上合成波的电压与电流之比。z=1/2波长和1/4波长时的输入阻抗。

P60:表2-3-1传输线的工作状态与工作参数的关系。

P61;例2-3-1.

P63:驻波状态1、终端短路时;2、终端开路时;3、终端接电抗负载(1)电感负载(2)电容负载及离负载最近的是(电压/电流)波(节点/腹点)4、初步应用(P64)

表2-4-1所对应的电路要会画。接各种负载时传输线上的电压电流一个周期内的要回画,延长线发在图中也要体现出来。

P64:传输线的功能:1、用作绝缘支架;2、用作收发开关(原理、图解要背下来)

P67:行驻波不同状态下所对应的电流电压图。

P68:例2-4-2(必考)

P69:阻抗匹配的概念及为什么要实现的原因。

P71:λ/4阻抗变换器具有结构简单的优点。但由于无耗传输线的特性阻抗是实数,故λ/4阻抗变换器通常只能对纯阻负载实现匹配。

P76:有耗传输线的等效电路。

P88:2-1,2-2,2-3,2-4,2-11,2-12,2-13,2-18,2-19

第3章

P96:矩形波导中m、n的物理意义是:m表示场沿波导截面宽边分布的半波数;n表示场沿波导截面窄边分布的半波数。

截止频率和截止波长的公式。

P97:简并现象:矩形波导中存在一个截止波长对应几个波型的现象。单模传输条件。矩形波导的三种状态和导行条件。

P98:TE(10)模的特点:1、电场的方向为e(y),垂直于波导宽壁,平行于波导窄壁。2、磁力线为闭合曲线,呈“跑道”形状,平行于波导宽壁。TE(10)模的电场只有一个横向分量,是矩形波导中场结构最简单的一种波型,也是矩形波导的主模。

P99:波导波长,相速度和群速度公式。

P100:波型阻抗公式。TE(10)模的壁电流分布1、宽壁上的壁电流呈辐射状,即从中心向外发散或由外向中心汇聚;2、窄壁上的壁电流平行于y轴,且沿y轴均匀分布;3:、壁电流沿z轴呈行波。

P104:从物理概念上,有三种激励方法:1、电场激励;2、磁场激励;3、电流激励。

P108:圆波导中m、n的物理意义是:1、m表示场沿圆周方向分布的周期数;2、n表示场沿径向分布的零点数。

圆波导最大截止波长3.14a,单模传输条件。模式简并和极化简并。

P109:TE(11)模是圆波导的主模,存在极化简并。

P110:TM(01)模没有简并模。

P111:TE(01)模是圆波导的高次模,有三个场分量。其场分布是轴对称的,也叫圆电模。

P112:谐振腔的显著特点。

P115:矩形谐振腔的主模——TE(101)模,谐振波长公式要记下。

P116:TM(010)圆柱腔不能利用短路活塞调谐。

P111:TE(01)模是圆波导的高次模,TE(01)模的场结构是轴对称的,因此也称为圆电模。

P118:环形腔的调谐方法有两种:电容调谐和电感调谐。

第4章

P124:转移参量的物理意义和性质。

P125散射参量的物理意义和性质。

P130:波导型短路活塞有两类:

1、接触式短路活塞;2扼流式短路活塞。

    P134:抗流接头的作用和橡胶垫圈的作用。

P135:分路元件的功能是将一路微波信号按要求分成几路,或者将几路微波信号合成为一路。

P136:E-T接头在奇模激励时有输出,偶模激励时无输出。

P137:魔T接头的特性。

P138:例4-3-1

P146:二分支三分贝电桥的工作特性。

P159:环形器主要有结环行器和差相移环形器两种类型。

P160:移相器的功用是使通过的微波信号产生预定的相移量。

P134:抗流接头可避免接触电阻损耗。橡胶垫圈起密封作用,目的是避免接头内部受潮,保证其功率容量。

P140:同轴型定向耦合器、波导型单孔定向耦合器都是反向耦合器,副线的正方向与主线的功率传输方向相反。

P142:波导型十字缝定向耦合器副线方向的判断方法。

P157:隔离器是一种单向传输器件。它使正向波顺利通过,反向波被衰减。

P164:4-17(判断耦合器副线的传输方向),4-27.(判断环形器的环形方向)

一、填空。(20个,每个1分,共20分)

二、判断。(10个,每个2分,共20分)

三、选择、(5个,每个2分,共10分)

四、简答、(3个,共20分)

五、计算题(2个,共20分)(老师会出一道计算截止波长,并判断能否在传输线中传输,是单模还是多模传输的题)

六、作图题(1个,10分)

课后习题答案下载: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127741&uk=3070866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