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时钟源

楼主(2014-05-01):
STM32时钟源:
      HSE高速外部时钟
      HSI高速内部时钟
      PLL时钟

      LSI低速内部时钟
      LSE低速外部时钟
系统时钟设置
      1、HSE经PREDIV1分频,PLLMUL倍频做系统时钟
          或  直接做系统时钟
      2、HSI 2分频后,PLLMUL倍频做系统时钟
          或  HSI直接做系统时钟
     默认:HSI被选为系统时钟

LSI用途
     1、驱动看门狗
     2、驱动RTC

LSE用途
     1、驱动RTC

楼主:
stm8 拥有4时钟源:

高速外部晶体振荡器(HSE)(1-24MHz)

高速外部时钟信号(HSE user-ext)(最大24MHz)

高速内部RC振荡器(HSI)(16MHz)

低俗内部RC(LSI)(128KHz)

高速外部晶体振荡器(HSE)使用说明:

CLK_ECKR(HSEEN):打开或关闭HSE

CLK_ECKR(KSERDY):指示HSE是否稳定(等待时钟稳定)

CLK_CLKDIVR:预分频

CPUDIV[2:0]:CPU预分频

000:不分频

001:2分频

010:4分频

011:8分频

100:16分频

101:32分频

110:64分频

111:128分频

时钟频率=HSE时钟频率/CPU预分频

高速内部RC振荡器使用说明(HSI)使用说明:

默认使用HSI所以只需要

设置CLK_CLKDIVR:

HSIDIV[1:0]:HSI预分频

00:不分频

01:2分频

10:4分频

11:8分频

CPUDIV[2:0]:CPU预分频

000:不分频

001:2分频

010:4分频

011:8分频

100:16分频

101:32分频

110:64分频

111:128分频

时钟频率=HSI时钟频率/HSIDIV预分频/CPU预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