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L6010D遥控前级

楼主(2014-05-02):
以前做了台6010的合并机,由于机子不在我这了,所以一直都想再做一台
后来村长淘汰了这套MBL6010D给我,这个版本的算是很不错的了,4颗直插运放就要一百多了
淘宝看了下遥控的板子,都不尽人意,功能不是自己想要的,而且我喜欢用电位器来调节音量,于是想着自己画板子

首先我要实现的功能:
1.带学习功能的红外遥控,按住编码器上电可学习
2.编码器只用来切换声道
3.开机上电检测电位器位置,如果不为0就自动调节到0位置才打开输入继电器
4.切换输入信号的时候对应的声道都用不同颜色的显示来指示当前选择的是哪个声道
在调试的时候就发现了个问题,当时画图的时候就纠结编码器要不要加电容消抖,后来还是没加,调试的时候发现软件消抖不管用,后来加了2个电容,都不用软件消抖正确率都百分百了,长知识了。
后来做好封箱的时候发现机箱盖不上盖子,就用锤子敲了十来下,发现红外异常了,以为是单片机晶振问题,换了也不行,后来换了红外头就正常了,怎么红外比晶振还脆弱啊。

详细的列了下所需功能后就开始画图,由于很少做PCB,所以检查多次才发出去做的
主控还是用STC12C5A60S2,我用开这个程序都可以直接复制过来用,因为用到了编码器和红外接收,所以需要三个中断
而单片机只有2个外部中断,后来看手册发现这个单片机可以用PCA模块拓展出一个硬件的外部中断,而且这个PCA模块还可以产生8位的PWM。
前面板只用一个双色带灯开关做指示,所以利用PWM可以让灯实现跟随电位器从最小音量的蓝色渐变成红色,这样也大概可以看出电位器 的位置。
电机电位器还是用的松下的,两组A两组B型,B型用于检测位置
输入信号选择使用松下的继电器,坑爹的DATASHEET,竟然封装是底视图我还没留意到,因为这个继电器是带极性的,板子回来才发现继电器不动作,搞了很久才发现DATASHEET上写着Bottom view,啊多么痛的领悟~~~~~~~只能重做了

松下的继电器,价格不算便宜,右边是高见泽的继电器,质量不错的

带灯开关,

松下的电位器,平衡度很好

据说是进口的小变压器,想尽量做完美,所以单独开了板子

看来还是可以的

漫长的等待,板子回来了,从左到右,依此是主控板,音源输入选择板,电源变压器板,下面是电位器的板子

台湾的RCA,质量不错,我现在一直都用这种了,镀层很好,不氧化

大概的布局,参考了很多人的意见,最终选择这样放

这么大的孔不知道为何开不好,歪歪扭扭的

最终的样子,接好线,档次还可以哈

程序调试完毕,封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