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c52单片机做的电子器件测试仪 为什么仿真不行呢

楼主(2014-05-02):
#include<at89c52.h>
#include"RLCTest.h"
union count
{
struct clockTwo
{
unsigned char clockH;
unsigned char clockL;
}clockTwo;
unsigned int clock;
}count;   //定义频率字
unsigned char code disdata[16]={0xc0,0xf9,0xa4,0xb0,0x99,
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unsigned char data dismem[8];
//定义LED显示频段
-----------------------------------------
系统初始化
void init(void)
{
     stateR=0;testR=1;
         stateC=1;testC=0;
         stateL=1;testL=0;
         largeR=1;smallR=0;
         largeC=1;smallC=0;
}
void delay4us(unsigned int time)
{
while(--time);
}
void delay2us(unsigned char time)
{
while(--time);
}
void inittime(void)
{
TMOD=0x15;//C/T 0 为计数器,用于频率计数。C/T 1 为定时器。用于动态显示
TH1=0xF8;//timer1=2ms
   TL1=0x2f;
   ET1=1;
   EA=1;
   TR1=1;
   TR0=1;
   ET0=1;
   ///timer 2
   T2CON=0x04;
   T2MOD=0x00;
   TH2=0x3C;
   TL2=0xB0;
   RCAP2H=0x3C;
   RCAP2L=0xB0;
   TR2=1;
   ET2=1;

   }
这是程序

楼主:
运行仿真  说是   timestep too  small ;timestep=      .....

网友A:
时间步长太小,把timestep设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步长太小,把timestep设大一点

能具体说一下怎么调吗  。。。

网友B:
应该是你调用延时函数没有给参数,你检查一下main()函数吧,这部分好像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