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汪老师的“单片机解码315M的pt2262编码的c51程序”解码没有反应,请大家指导!

楼主(2014-05-02):
根据汪老师的“单片机解码315M的pt2262编码的c51程序”解码没有反应,请大家指导一下!
这是汪老师的程序链接http://www.51hei.com/mcu/936.html
汪老师的2262振荡电阻应该是1.2M左右的。我现在想修改成4.7M的遥控器使用,脉宽做了一些延长但是解码没有反应,
这是我修改过的程序,希望大家指导一下,谢谢!

/*----------------------------315M无线遥控解码程序------------------------------*/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变量列表------------------------------------*/
uchar  ReadCode[3],GetCode;
/*---------------------------------函数列表------------------------------------*/
void delay_600(void);       //600us精确延时
void delay_131(void);       //131ms精确延时
void init(void);        //初始化子程序
void INT0_intrupt();       //中断处理子程序(解码程序)
/*-----------------------------主程序入口--------------------------------------*/
main()
{
init();
while(1)
    {
     P2=~GetCode|0xf0;
    }
}
/*---------------------------------初始化子程序--------------------------------*/
void init(void)
{
    EA=1;                      //打开CPU总中断请求
EX0=1;                     //打开INT0中断请求
IT0=1;                     //设定INT0的触发方式为脉冲负边沿触发
}
/*-------------------------------600us精确延时---------------------------------*/
void delay_600(void)
{
    uchar i,j;
for(i=5;i>0;i--)
for(j=58;j>0;j--);
}
/*-------------------------------131ms精确延时--------------------------------*/
void delay_131(void)
{
    uchar i,j;
for(i=0xfe;i>0;i--)
for(j=0xfe;j>0;j--);
}
/*-------------------------外部中断0子程序(解码程序)---------------------------*/
void INT0_intrupt(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
uchar i,j;
bit BitState_2;
EX0=0;
//////////////////////////////找起始位//////////////////////////////////////////
for(i=0;i<200;i++);
if(P3^2==1)  goto kk;

while(P3^2==0);
for(i=0;i<200;i++);
if(P3^2==0)  goto kk;

delay_600();
if(P3^2==1)  goto kk;
for(i=19;i>0;i--)      //重复20次,检测在1310微秒内出现高电平就退出解码程序
{
  delay_600();
  if(P3^2==1)  goto kk;
}

while(P3^2==0);
///////////////////////////////接收数据///////////////////////////////////////////

for(j=0;j<3;j++)
{
  for(i=0;i<8;i++)
  {
            delay_600();
   BitState_2=P3^2;
   ReadCode[j]=ReadCode[j]<<1;
   ReadCode[j]=ReadCode[j]|BitState_2;
   if(P3^2==1) while(P3^2==1);
   while(P3^2==0);

  }
}
////////////////////////////////校验及运算数据/////////////////////////////////////
    for(i=0;i<3;i++)
    {
       if((~(ReadCode|0x55))&((ReadCode&0x55)<<1)!=0x00)   goto kk;    //校验
    }
    GetCode=0x00;
    for(i=0;i<8;i++)
    {
      GetCode |=((ReadCode[2]>>i)&(ReadCode[2]>>(i+1))&0x01<<i);             //运算
    }
//////////////////////////////////////////////////////////////////////////////////
    delay_131();
delay_131();
delay_131();
    delay_131();
kk: EX0=1;
}

楼主:
沙发自己占了

楼主:
说好的24小时必答呢?

网友A(2014-07-01):
可能还是脉宽的问题。初学路过看看

网友B(2015-03-31):
还没人解开,同求

网友C(2015-05-28):
单片机模拟解码315M信号,要考虑干扰,最好用超外差式接收板,简易用逻辑分析仪一看便知

网友D(2017-08-26):
应该是脉冲宽度判断不准确~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