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单片机体积很小又可以同时控制4个传感器?

楼主(2014-05-03):
那个单片机体积很小又可以同时控制4个传感器

网友A:
stc 有8个脚的单片机 4个io

网友B(2019-04-15):
stm32单片机

网友C:
使用业界最少引脚单片机,Microchip公司的PIC单片机 PIC10F322  SOT23-6封装

PIC10F系列最适用于空间有限、需要低引脚数的单片机应用,同时其小巧的体积、高性能和极低的成本相结合,开拓了传统单片机所未涉及的新应用领域。

网友D:
8位处理器的,比较好容易上手的单片机,51系列的比如STC89C52,比较高级一点的就用STM32,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