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12C2052中断的问题(执行完了不立即回到主程序)

楼主(2014-05-04):
为什么我的中断在触发成功后,执行完了不立即回到主程序继续执行,而是等了好久???

***************************************************************
void name (void) interrupt 0 using 0{                                 //中断函数

        Q13=0;
        delay(300);
        Q13=1;
        delay(300);
}

void main (void) {
      P1M0=0x00;
      P1M1=0xFF;
          P1=0X00;    //1111 1111 将P1口全部设备为强上拉输出
           EA = 1;            //中断总开关
           EX0 = 1;   //允许外部中断0中断
           IT0 = 0;    //1:下沿触发  0:低电平触发

网友A(2014-06-10):
delay里的参数是不是超过255了

网友B:
真的蛮好的哦

网友C(2014-07-22):
延时函数没定义?

网友D(2017-05-06):
延时时间太长了,建议把中断函数放在主函数后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