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STC15W201S

楼主(2014-05-05):
前段时间一直玩STC89C52   最近买了几块STC15W201S  dip的  但是没查到相关的应用
(1)求几个相关的C语言程序,以便参考
(2)我现在有STC89C52的开发板以及杜邦线若干,可以通过连线将程序下载到STC15W201S里面吗?如果可以,怎么连线?

本人入门不久,菜鸟级别,麻烦大神帮助,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先把STC89学会了,STC15到时候查资料就好了。从STC89血气,简单容易学会,不要急于求成

网友B(2014-07-17):
有点难度,一时半会说不清,建议楼主弄个简单的烧录器,或者USB的ISP下载器,再用2015组个最小系统,进行烧录;简单的跳下线是不行的,2015的IO和52的逻辑不同,需要转换;自己弄很麻烦的。建议按3楼的说法先学习,确实需要2015时候再说。

网友C(2020-02-26):
/*--------------------------------------------------------------------------------
* 项目名称:

     中断按键测试程序 V1.0.0

* 功能描述:

     通过外部中断0控制LED灯

-------------------------------------------------------------------------------------*/
/************************包含头文件***************************************************/

#include<STC15W.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 <intrins.h>
/************************LED接口配置*************************************************/
sbit k3=P3^3;  //定义按键K3
sbit led = P3^0;
sbit led2 = P3^1;
void delay_ms(uint n)//11.0592M的晶振
{
uint i,j;
for(i=n;i>0;i--)
{
for(j=114;j>0;j--);
}
}

/************************主函数******************************************************/
void EX0init(void)
{
IT0 = 1;   //指定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INT0 (P3.2)
EX0 = 1;   //使能外部中断0
IT1 = 1;   //指定外部中断1下降沿触发,INT1 (P3.3)
EX1 = 1;   //使能外部中断1
EA = 1;    //开总中断
}
/*********************************The End****************************************/

void main()
{
EX0init();  //        设置外部中断0
{
delay_ms(500);         //
led2=0;
delay_ms(500);         //
led2=1;
}

}
//-----------------------------------------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INT0中断入口
{

        if(!k3) //按键识别//是否按下按键
{
        //按键消抖等待
        //for(i = 0; i< 100; i++);//延时100毫秒
        delay_ms(50);         //延时消抖
        //消抖后再次判断按键状态,确实为按键按下
        if(!k3)
        {
                        //等待按键释放
                        while(!k3);

//如果满足条件,则让单片机进入掉电模式,等待下次被按键中断唤醒
led=~led;
}
}

}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INT1中断入口
//{
//
//        if(k3==0)
//                {
//        delay_ms(50);         //延时消抖
//        if(k3==0)
//        {
//                led=~led;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