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2.5检测模块操作注意事项

楼主(2014-05-07):
安装后桌面图标

双击打开界面如下

选择菜单Steup——>Poll Defintion

选择菜单Connection——>Connection

设置好正确的端口号点击OK进入运行状态

如果接线正确,则会显示PM2.5值。
菜单Display——>Communication 里面可以显示收发命令

接线为232,模块上VCC为5V,串口线要与模块共地,并正确连接TX(单片机接口未反标),RX。如过通讯不上,请交换串口线并检查是否共地。
因为传感器特性,请竖直放置,并防止太阳光直射;后观察时间为开机3分钟后为佳,由于输出数字具有较强实时性,空气波动会造成数据轻微波动。
下面修改数据请用串口调试助手
或者使用modbus  06号命令字
改设备地址请先发送HEX命令:01 06 00 11 00 18 D9 C5 (假设设备地址为1,若不为1请重新计算最后两位CRC校验码)
接着发送:01 06 00 13 00 02 F9 CE  (01地址改为02的例子)
如果不知道设备地址,可以用00 03 00 00 00 01 85 DB读取,返回的第一个字节就是设备地址。
联系QQ:125739409